电脑CPU坏啦,还是主板坏了呢?

楼主(2011-02-21):
2 (原文件名:IMG_5756.JPG)

3 (原文件名:IMG_5757.JPG)

5 (原文件名:IMG_5763.JPG)

7 (原文件名:IMG_5772.JPG)

2006年组装了一台台式电脑,后来买了手提,就一直没有用过啦,闲放的时候,借给朋友用啦,今天拿回来,主机开不了啦。
电脑指示灯按键,按下去会亮,长按也会灭掉,但CPU风扇没有启动。
1:拨掉电源四口连接头,CPU风扇转动。显卡风扇也转起来。
2:用万用表量四口连接头电源电压,短路。
3:拆掉MCU,重量没有短路现象。
4:上电,CPU风扇转动一会停下来。
5:用万用表量电源四口连接头电压,风扇转动时是5V电压,风扇停下来后电压变为0V。

现在手上没有CPU,所以没有新的CPU换来试。
各位有碰到这种情况吗?这种情况是CPU坏了吗,还是主板有问题呢?

网友:
90% 内存没接触好~~~~~~~~

网友:
看看cpu座的触点有没发黑吧,如果发黑了,估计cpu也挂了。  如果没有黑点,正常使用的cpu一般很少坏~

确认不是电源坏的话,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可能是CPU与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先确认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90% 内存没接触好~~~~~~~~

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内存我都更换试啦,别的机子上面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看cpu座的触点有没发黑吧,如果发黑了,估计cpu也挂了。  如果没有黑点,正常使用的cpu一般很少坏~
确认不是电源坏的话,就是主板坏了。

在上面没有看到发黑的地方.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因为我更换一个好的电源接上去问题依旧.

我是按下面的步骤做的测试:

1:拨掉主板电源四口连接头,CPU风扇转动。显卡风扇也转起来。
2:用万用表量主板四口连接头电源电压,短路。
3:拆掉MCU,重量主板四口连接头没有短路现象。
4:接上主板四口连接头,上电,CPU风扇转动一会停下来。
5:用万用表量电源四口连接头电压,风扇转动时是5V电压,风扇停下来后电压变为0V。

所以说电源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问题是一拆掉CPU主板的短路现像就可以消除.
根据一般的经验CPU很少有短路坏掉的现像,所以有没有其它的问题导致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cpu与插座接触不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麻烦啦.

楼主:
楼上指点一下?

楼主:
如果要更换CPU的话,有那一些型号的CPU可以装在945的板上呢?现在这台机基本上是用来备用而已.很少去用它啦,所以如果更换的话,想找一个便宜的型号换上去,可以工作就行啦.

楼主:
刚才把主板和CPU一起拿到小区电脑维修部,是主板的问题!CPU放在其它的主机上面可以工作得很正常。
店主说明天下午可以修好,但原他可以修得好,不然的话只能送回原厂去维修啦。那就更麻烦啦

楼主:
刚刚打电话给维修主板的师傅,主板修好啦,电源部分坏了一个Mosfet和两个电源管理IC,成本应该不用10块钱,他要求60块钱,虽然感觉是贵了点,但大家都是出来搞技术,就不跟他讨价啦.

网友(2011-07-20):
“他要求60块钱”,很便宜的价格。人家能检查到坏的硬件,并更换。难度大,化的时间多。

网友:
不贵也不便宜,我以前一个845主板有问题经常动不了,带到二手电脑商处,据他检测内存座子不好,旧主板给他,换回一个旧主板板,60元

网友:
基本上CPU坏的很少,我修了两年的电脑只遇到了一次。

网友:
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