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收到的雕刻机X轴方向的激光管亮3秒、灭1秒,周而复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2-21):
昨天晚上按照说明书将雕刻机和主倥箱连起来,和电脑没有连,并且按照P11 “五、快速入门指南:用控制箱操作雕刻机”的介绍进行检测,打开激光开关后,发现X轴方向的激光管亮3秒、灭1秒,周而复始,Y轴方向的激光管正常,第一次开机就这样,其他左右前后上下手动移动正常,主轴调速也正常,检测全部结束后,X轴方向的激光管还是亮3秒、灭1秒,周而复始。电源电压235v,接地良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邮购部的ID是ddxx
另外在说明书的电路图部分,好象没有看到有激光管,不知道它是怎么接的?

网友:
我不懂. 看看. 准备入手二代机

网友:
听说AM的激光管是找厂家特别订做.质量应有一定.
过去用过不同品牌的,有平有贵.使用上恒流电路电源是必要,
但总找不到一个是耐用.这确是一个问题.

楼主:
阿莫没有必要为此事道歉,我觉得你们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也很理解阿莫为这款雕刻机所作出的努力,焊掉R3贴片电阻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同时用两把烙铁就能轻松将它焊走,是否调整下激光管亮度调整电位器也能解决问题呢?发现它有时候偶尔也能正常点亮。

网友(2011-04-29):
我的机器也是一个激光管有点小问题,z轴动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亮,这个现象出现了几次,倒不影响使用。
送的1.5*6的铣刀今天断了。。。哎,没经验啊。。。

网友:
R3 是0805封装的吧? 其实一个烙铁也好拆焊的。。。主要是方便 呵。。。

网友:
正如老大所说

我拆这种电阻的时候,也是一钳子搞定

从不用烙铁

不值得那点电钱

另外,外壳是正,太邪恶了

网友:
剪贴片电阻时注意所使用的钳子,最好用5元以下的,要是用100多元的日本斜口钳,则一定不要去剪电阻本身,只可以剪两边的焊锡。
否则你肯定要骂娘,当然你不敢骂版主教你的办法,但可以骂日本钳子,竟然连陶瓷都剪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