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DROM电机类型(有图)

楼主(2011-02-21):
大概1年前拆过一个CDROM(好像是philips的),这两天为了修改玩具风扇,翻了出来。
cdrom进出仓门的电机是普通直流电机,改装到风扇上去了
另外2个,有疑问,

1、这个是激光头的定位电机,应该是步进电机
   测量到线圈有两组,阻值在10欧姆

   假设绕组为A,B.
      A绕组通正向电流用(+A)表示;通反向电流用(-A)表示。 B绕组表示方法同上。

   通电次序:
   两相,四拍:[(+A)(+B)] -> [(-A)(+B)] -> [(-A)(-B)] -> [(+A)(-B)]

   这样驱动是否可行?

2、这个是主轴电机,有4个引脚

pin1和其它引脚之间的阻值在0.5欧姆左右,而pin2-pin3,pin2-pin4,pin3-pn4之间的阻值是1欧姆。

请教这是什么电机,如何驱动?

网友:
无刷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无刷电机
怎么接线让电机转起来?

电机我没有拆开,
能看见内部有9个绕组,互相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引出线是4根

网友:
你这个是无感无刷电机,有的是有感无刷。
通电和三相电机相似的波形。不过要检测电机转子位置,有感的好检测些,无感的,要检测过零信号和反向电动势。自己驱动比较麻烦,如果你的驱动芯片没烧坏的话,建议还是用他的芯片驱动算了
上面那个步进好像是你说的这个时序。那个可以自己用单片机做时序来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机是从cdrom中拆出来的,目前找不到它的驱动芯片

网友:
我有个想法:用CD_ROM或软驱的小步进电机来做台超微型的雕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个想法:用cd_rom或软驱的小步进电机来做台超微型的雕刻机

你的这个想法很好,先不说能否做出来,就算能做出来,你能用它做什么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有个想法:用cd_rom或软驱的小步进电机来做台超微型的雕刻机

成本与精度 ~~~很纠结   成本因当高于 100个CDROM  精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个是直流伺服电机,可以是直流有刷的,也可以是直流无刷的(楼主位图中的应该是直流无刷的),反馈信号取自激光头的循迹误差信号

第二个也可以说是伺服电机吧,这个电机的作用是保证碟片的“匀线速度”旋转

网友:
软驱和CDrom这种太小了,很无力,也废东西(如果拆好的光软驱)。阿莫的淘金记得有些短轴的,没人要,和这个其实差不多(长轴的一下子被抢光,哎)。

如果做小型的,嘿嘿因为无力,机械刀不合适。不如拖动透镜,然后刀自然用激光,或许有作为。不过,控制得想当精细,这种“光杠杆”会放大(或缩小)误差。

网友:
这两种电机力太小了,没啥搞头,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吧,想要做个玩具级的雕刻机,步进电机最少也得用打印机里面那种42的,去找老式针打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我有个想法:用cd_rom或软驱的小步进电机来做台超微型的雕刻机
你的这个想法很好,先不说能否做出来,就算能做出来,你能用它做什么 ?

可以用来雕电路板啊,我画的板一般都是小尺寸的,10*10CM以下
也可以雕点其它的小东西

网友:
可以用来做贴片机呀,不用多大力吧。第一个那种可以做Z轴取件用。两个软驱分别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