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步进电机控制卡和数字IO卡

楼主(2011-02-21):
步进电机的驱动器、电源、步进电机这些都已经买了,雷赛的ND1182。

本来打算自己做控制器的,现在因为种种原因,有点想直接采用现成的控制卡,PCI的最好。

因为这个是测量开关的好坏,所以需要大量的IO输入(64DI);如果开关坏的话,需要指示那些点是坏的,也需要大量的DO(64DO)。

可惜现在的电脑主板,绝大多数只有两个PCI接口,郁闷。

求高手推荐:

步进电机控制卡

64DI,64DO的数字量IO卡,PCI的,隔离的最好。

楼主:
忘记说了,步进电机的控制卡,单轴的就足够了。

网友:
雷赛的3轴运动控制卡,dmc1380,30入30出,加一张数字I/O卡就可以了。

网友:
NI的数字IO卡不错,有点儿贵。不过淘宝上好像PCI的还可以接受。

如果只是检验好坏,坏的扔掉,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不用接PC吧,除非要datalog.
让封兄设计个,应该不难,连装夹的机械,带软件都有了。

楼主:
是一排组装好的开关,不可拆开,整体的产品。
开关角度不一样,需要打印报表、波形图。

网友:
这个环境
"TRINAMIC 驱动天下"
是否应会自动现身!
一定是春节假还未回来.

网友:
了解了。一排64个,够牛的开关组!!能给个图开开眼吗,很难想这是个干什么的东西。

taobao找了半天,没看到性价好的卡,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一排64个,够牛的开关组!!能给个图开开眼吗,很难想这是个干什么的东西。
taobao找了半天,没看到性价好的卡,哎。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2293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lihuyong&bbs_id=9999

没有64个,最多30层,不过每层有两个开关。

还是打算采用最简单的方法——

换电脑,找个3个PCI接口的老式电脑最经济实惠...

网友:
这个环境
"TRINAMIC 驱动天下"
是否应会自动现身!
一定是春节假还未回来.
///////////////////////////
呵呵 早回来了  时刻关注ourdev 只不过没有合适的产品满足LZ的需求,TMCM-310(3轴控制+驱动+I/O)或TMCM-610(6轴步进控制+驱动+I/O)只是I/O没有LZ需求的那么多

网友:
楼上真是说到就到,还不忘发广告。

网友:
凌华PCI-7432 隔离64通道数字量I/O卡 凌华I/O卡,凌华采集卡  132851357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