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4.0如何显示数据的波形

楼主(2011-02-21):
小弟想利用ccs4.0来查看AD采样的数据,开始都是自己把16进制数用串口弄出来,然后转成十进制,再显示看看采样的正弦波形对不对。看到CCS本身有查看波形的功能,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我要看的量加入到那个波形查看的窗口,或者整个操作过程是怎样的,高手给指点下,谢谢

楼主:
继续等待高人来。。。

网友:
哥们 能给个工程吗? 我也用的ccs4, 想试试 IDE的开发流程,但是安装文档中没有example

网友:
这个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到TI官网下载controlsuite,里面任意一个应用工程(比如PMSM或BLDC)都采用Level1 至level x的渐增式的编程风格以利于调试,参考调试文档结合例程你就知道如何在ccs里查看波形了。

楼主:
感谢楼上大哥的回答,我去看看,找不到再来请教

网友:
我只用过ccs的现实Image的功能,要设置好你的起始地址,结束地址,已经其他显示格式等,自己试试吧!应该很好用!很直观!

网友:
如果用过以前版本的话,对比一下,使用方法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过以前版本的话,对比一下,使用方法差不多。

第一次使用ccs,希望各位大哥给说说看,或者看什么资料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