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低电压单片机

楼主(2011-02-21):
要求电压最低最低能工作,低到多少不知道呢

最好能0.8V能工作

有内置EEPROM几十个字节就可以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单片机

网友:
没有的话就升压吧

楼主:
升压不行,体积限制,还有一点很重要呢,最好8只脚

网友:
c8051f9xx系列,Xmega

网友:
ATtiny43U 最低可以工作在0.7V,内有64字节的EEPROM,不过是20脚的,但有小封装,内部资源比较多。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买的到...

网友:
如何购买...

网友:
QFN封装的才4x4mm,16个IO,4kFLASH,0.7V,100个以上11.79不含税。
但是电压低了,升压电流也大。
特殊用途。

网友:
给个taobao链接

网友:
TI有一款真正低压的(1V以下就可工作),不知出来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没有。
这儿 http://cn.element14.com/
买几片,价格高些,还要另加手续费及运费,不划算。
可以和别的元件合起来买,一般一星期到手。

网友(2016-05-04):
找到这个芯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