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通信两端是不是必须用同一个型号的“光收发一体模块”??

楼主(2011-02-21):
RT,光纤通信必备的“光收发一体模块”  光纤通信两端是不是必须用同一个型号的“光收发一体模块”?? 如果是光纤两端用的是不同厂家的模块  这样通信会不会不正常??

网友:
收发一体模块,是配对使用的,最好是用一个厂家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多数情况下,“光收发一体模块”只是一个硬件模块,不参与协议,通常叫Transceiver。
那么只要只准备对接的接口协议一致,“光收发一体模块”只要规格一致也可以通信,不一定得同一个厂家的模块。例如:交换机千兆光接口(1000BASE-SX)都遵循IEEE 802.3z,可以使用不同厂家符合规格的模块,例如华为的交换机1000BASE-SX端口和cisco的交换机1000BASE-SX端口互通,就显然不是同一个厂家的模块啦。

当然,具体分析还要看看楼主的接口类型。

网友:
端口(模块)互通也是设备厂和模块厂的一个测试项目。

网友:
不需要的,1x9光模块和交换机上用的SFP模块都能正常通信,光模块只是实现了差分信号同光信号间的转换

网友:
最好用同一个厂家同一个型号的收发模块。以前遇到过一次两模块波长有差异的,结果A发B收没问题,B发A收效果非常差。

楼主:
谢谢大家了   看来做产品还是得注意一下

网友:
To:mitchell

最好用同一个厂家同一个型号的收发模块。以前遇到过一次两模块波长有差异的,结果A发B收没问题,B发A收效果非常差。

同样厂家对接当然最好,但是不同厂家的模块互通是必须面对的。
波长都有差异那么大的,那看看来楼上的模块供应商质量不咋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多数情况下,“光收发一体模块”只是一个硬件模块,不参与协议,通常叫transceiver。
那么只要只准备对接的接口协议一致,“光收发一体模块”只要规格一致也可以通信,不一定得同一个厂家的模块。例如:交换机千兆光接口(1000base-sx)都遵循ieee 802.3z,可以使用不同厂家符合规格的模块,例如华为的交换机1000base-sx端口和cisco的交换机1000base-sx端口互通,就显然不是同一个厂家的模块啦。
当然,具体分析还要看看楼主的接口类型。

FC接口  两个光端机实现的就是视频和音频的传输  两个光端机是同一个厂家的不同版本产品  通信时有时无  如果换成同一个版本的就没问题  我怀疑是那个光收发模块的事  可是厂家技术说是因为程序中编的协议不同   我感到怀疑  明天争取能向厂家要到两个版本光端机中用到的光收发模块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