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7528+L6219实现细分

楼主(2011-02-21):
我要用TLC7528+L6219实现细分  但DA如何都输出不到0-5V(只能输出0-4.0V)  请各位帮我看看如下电路有什么问题!  有这个细分经验的能否给我指点一下 qq215991405  很急 谢谢大家

TLC7528电路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竟然没有人指点 自己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58不会达到5V的,因为你的电源才5V
你可以看下358的datasheet,里面有写的

网友:
用rail to rail的运放

楼主:
ssclark :

我升高了LM358的电压也不行!

从OUTA出来就没有到5V   运放是不生压的

网友:
运放该使用双电压,比如±10V。并且建议把运放的电压 跟随器设计为放大器,在满幅度输出时可以做调整。

DA使用5V参考电压的时候,供电VDD应该大于5V。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了运放,测下7528输出是不是有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没有,我就是直接测试7528OUTA得的4.0V,但是DATA = 128时候是可以得2.5V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你说的“DA使用5V参考电压的时候,供电VDD应该大于5V。”是一定的,必须这样

网友(2012-11-15):
L6219应该如何送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