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ARM和DSP相比有哪些不可替代之处?

楼主(2011-02-21):
RT  有什么功能是只有FPGA能实现或者实现起来比一般的单片机和DSP简单???  看那些实例程序看不出FPGA的差别啊 。 比如用于哪种产品的开发非FPGA不行

网友:
精确的时序。

网友:
更少的定制=更多的灵活,看你应用决定选什么合适,不存在要谁替换谁。

交叉的地方,当然就看你的习惯了。

网友:
同问。俺只是简单的高速用FPGA,低速用MCU这样划分。

网友:
数字中频好像都是fpga不是ds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问。俺只是简单的高速用fpga,低速用mcu这样划分。

高速为什么不用DSP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dsp有fpga高?
比如一个非门一个与门的,dsp要花多少个时钟?
而fpga内部是并行的,32bit非门/与门出去也就只要一个时钟。

dsp的强项是算算数

网友:
单片机和DSP覆盖不了的应用,复杂的并行时序电路:量不大的灵活度高的,比如投影仪、大屏幕LED、基站等等,都有使用FPGA;批量高了,就用定制ASIC了;另外,ASIC的试验和开发阶段多用FPGA做验证。

网友:
各种协议的转换
特殊的显示驱动

网友:
看了上面大家讨论的觉得很有共鸣 说说自己想法:

FPGA <--> MCU
---------------------------
并行硬件 <--> 串行程序
硬件逻辑定制<-->外设相对通用
着眼时序<-->着眼控制
精确到时钟边缘 <--> 精确到指令周期

如楼上所言,DSP本身就是数字信号处理器,专门算的,有很多明显特征如片内数据处理和控制两个处理器单独工作(双核或多核),高速率,单周期运算,内部多总线,多流水,DMA,以及强大的运算的单元本身就是就是为数据处理服务的,甚至包含DSP厂家提供的算法库。现在新式的FPGA带有很多硬核做为宏单元,能发挥空间优势(多个功能单元并行处理),以弥补时间不足(运算频率低或是多周期),很多数据处理的场合已经取代了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