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一张原理图如何截取部分图,使得图像很清楚

楼主(2011-02-21):
由于EAGLE 不能直接复制到word里,要么转成PDF,再截图这样是比较清楚,不然感觉不清楚,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网友:
直接导出图片,下面有设置分辨率的设置高点就行了。

网友:
怎么会不清楚呢?

俺是用截图软件,比如PicPick截图,它自动打开个图像编辑器,再复制到word就可以了。

网友:
用虚拟打印成PDF,或是换成WORD文档。

楼主:
我的意思的指图片放大后还是很清楚,像在原理图里哪样缩放也清淅

网友:
这个。。。如果要输出整个图,那就导出吧,分辨率选高点。

网友(2011-07-01):
选BMP格式的,DIP选高点的,就很清楚的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