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项目推荐用FPGA而不是DSP?

楼主(2011-02-21):
自我感觉对FPGA一直理解不透  不知道遇见什么项目的时候要倾向于用FPGA  而不是DSP或者ARM11

网友:
高速逻辑

比如示波器的adc采集的信号处理

比如数字中频

fpga也可以搭建mcu或是dsp,altera就提供有dsp builder

网友:
无法方便地使用DSP或MCU来实现的数字逻辑电路就用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