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FT模块怎么用

楼主(2011-02-21):
在quartus中有fft的ip核,那么ifft怎么用呢,如何用fft这个核来做ifft运算呢。问得是不是有点低级,请见谅~

网友:
可惜 Altera 没有IFFT的模块,如果你做的不是复数的运算可以直接 用FFT计算,结果除以点数就可以了,复数运算就痛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做ofdm信号的话,ifft如何做呢

网友:
做信号处理 建议使用 Xilinx公司的产品,支持好太多了,OFDM算法具体实现,你去网上搜,有专门的关于Xilinx平台的设计指导的书

楼主:
我看到有人说ifft可以对输入端数据取共轭,输出端数据取共轭,输出端乘以一个衰减常数1/N就可以实现。这样ifft模块不就可以用一个fft模块,再加两个取共轭模块和一个衰减因子实现了么?

网友:
可以的,理论上就是这样的,网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像Xilinx就直接有IFFT的模块,Altera的IFFT的IP好像要付费,自己设计的话就比较麻烦,要加一些控制模块,不过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我回头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