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版本NIOS II IDE的 include path设置

楼主(2011-02-21):
最近在给NIOS II移植RT-Thread,因设置include path费了些时间.
现做个笔记,防止下次忘记.
最可恶的是,在那个错误的地方添加后,在项目的include目录也有显示,让人觉得是添加进去,但实际却找不到头文件.

9.0
让人看起来觉得应该是这里

但其实是这里

9.1
让人看起来觉得应该是这里

但其实是这里

楼主:
可恶!~

因为9.0不支持添加自定义section,于是升级成9.1
结果发现9.1只认.s的汇编文件,而GCC一般是.S
9.0也是.S

fuck... 那文件又不是一般的大,因为这个,刚好下决心换块新500G来.

楼主:
经测试, 10.0的头文件搜索目录设置与9.1一样.
同时10.0也是认.S的汇编文件. ^_^ 以后就用这个版本了.

但有如下两点:

1. 启动eclipse时,让设置保存工作区的目录.设置后,此目录及下级目录将不能再作为工作目录.
   这里有讲,说会在下一版改掉: http://www.altera.com/support/kdb/solutions/rd03252010_821.html

2. 在nios ide中点运行时,会提示说连接不上目标,或找不到JTAG.此时需要点一下刷新.
   这里有讲: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30768

网友:
我也mark一下。

网友:
如果LZ搞定了RTT的移植,
咱也能抛弃UCOS转投RTT了

楼主:
已经可以跑了呢. SVN中有移植的代码. 还没过完测试,所以没公布.

网友A(2012-09-15):
我的版本是NiosII 11.1,也是跟你说的一样无法加载.c的头文件,比如写#include<stdio.h>他就会在其前面加一个问号,然后就是unresolved inclusion  ,你能帮我解决一下么???

网友:
依旧是不行啊,怎么办???求解答

网友A:
如何加载MINGW???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版本是NiosII 11.1,也是跟你说的一样无法加载.c的头文件,比如写#include他就会在其前面加一个问号, ...

电脑上没有NIOS软件一年多了,全忘记光了。
stdio.h是标准库的文件,默认已经在路径中了,
如果这个也找不到,那么跟我这里说的添加include path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加载MINGW???求指导

mingw是PC用的GCC编译器,NIOS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5-07-30):
正在为头文件包含郁闷,谢谢了,
找到解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