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的3G模块都应该如何使用啊?想接MCU。。都是USB端口吗?

楼主(2011-02-21):
MCU里不想做系统。。就想用普通的STM32之类的。

现在还想连接至3G网络。。

看了一些3G模块都是USB接口

扩充上就可以设置了吗?能用吗?

网友:
没那么简单,市面上卖的3G模块都是要ppp拨号的,因此,除了usb的驱动外,还得有ppp的协议栈。若没有OS,估计工作量很大。除非你有积累。

网友(2011-04-18):
有的3G模块也提供串口,可以通过串口,使用AT命令对3G模块进行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
3G模块有USB接口,串口接口都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2011-05-18):
华为MU203 WCDMA制式支持串口和内部协议栈。有这方面需要联系我duwancheng@net139.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的3g模块也提供串口,可以通过串口,使用at命令对3g模块进行操作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
中兴的3G模块

WCDMA  -  MF206

EVDO - AC100

均有USB口,串口.上网通过USB口,LINUX和WINDOWNS均可以.

网友(2011-08-06):
中兴模块 QQ:531139917 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2011-10-10):
有内置协议栈的就可以

现在中兴EVDO的比较多

网友(2011-11-17):
回复 网友B:

中兴的哪一款 是内置TCPIP协议的啊? 我需要选购一款3G模块 工作温度还要在零下20度以上

网友:
3g模块要是再用串口控制,还能比2g的模块体现出速度上的优势吗?串口的通讯波特率应该是瓶颈吧

网友:
中兴目前支持TCP/IP协议的3G模块还在开发中,已量产的型号暂时都不支持.

网友:
手上有几个从3G无线座机上拆下的,玩不动啊

网友:
3G的优势就是速度快,如果还用串口来控制,那优势体现不出来了,最好还是采用USB;可以考虑移植一个小型的操作系统来实现ppp、ip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