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686 WIFI模块 SPI接口如何接。。。。。。疑惑中。。。。

楼主(2011-02-21):
最近弄了个WM-G-MR-09模块,该模块同时支持SDIO与SPI 模式,现在我想用SPI模式,请问我该如何接呢?主要是有以下两个文档,一个是环隆的工程师发给我的参考设计,一个是8686的数据手册,大家用过该模块的帮我看看怎么接SPI接口:

环隆的工程师的文档,在这个文档中DATA2脚是接INT

这个是8686的文档,DATA1脚是INT,

我该用哪个呢?

网友:
spi 模式请按照第二个图片的最右边那列的方式连接就可以了。

电路图 (原文件名:8686.JPG)
按照上图也可以!

我在百度文档上找到过两个文档,一个8686的datasheet,用处不大;一个MV-S104197-00A_WLAN_Subsystem_Firmware_API_Specification_v9文档,比较有用!
之前zhidong404发过完整文档,不过因为NDA问题撤了,不知道哪位能发送我一份完整的文档,我正在制作MCU + 8686方案...
ali_alala@yahoo.com.cn

网友:
你公开资料让别人也有,哪别人才能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公开资料让别人也有,哪别人才能搞啊.

回复 网友B:
spi 模式请按照第二个图片的最右边那列的方式连接就可以了。

电路图

上面两位要哪些资料?我也是ZIDONG404发给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spi 模式请按照第二个图片的最右边那列的方式连接就可以了。

电路图

第二个图片最右边那列和你发的图片不一样啊:

上面第二个图片的最右边  DATA2是NC,而你发的图片DATA2接IRQ.....
还有DATA3也不一样。。。

请教ali_alala 你发的那个图片是哪的?准确吗?

网友:
虾米都看不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虾米都看不见.

看楼主位的图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之前回答有误!!向大家表示歉意~~
如果SDIO的名称如下面左边,正确的应该是向下面这样连线的。
楼主的图2表格应该有误!
我的资料显示应该按照下面的方式连接!
Pin1 SDIO D3 ---
Pin2 SDIO CMD --> MCU MISO
Pin3 ----
Pin4 ----
Pin5 SDIO SCK <-- MCU SPI CLOCK
Pin6 ----
Pin7 SDIO DO <-- MCU CS
Pin8 SDIO D1 <-- MCU SPI MOSI
Pin9 SDIO D2 --> MCU INT
如果害怕D3有用可以接到多余的MCU GPIO上。
我的图是根据一个开发板画的,此图应该兼容村田,环隆的模块,因为两者引脚完全一样!
另外,能转发zhidong404的文档给我么?我只有其中两个文档,每一个进展都很艰难~~谢谢!
我可以给你那个开发板的资料,需要请留邮箱!或者直接发邮件给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本人之前回答有误!!向大家表示歉意~~
如果sdio的名称如下面左边,正确的应该是向下面这样连线的。
楼主的图2表格应该有误!
我的资料显示应该按照下面的方式连接!
pin1 sdio d3 ---
pin2 sdio cmd --> mcu miso
pin3 ----
pin4 ----
pin5 sdio sck <-- mcu spi clock
pin6 ----
pin7 sdio do <-- mcu cs
pin8 sdio d1 <-- mcu spi mosi
pin9 sdio d2 --> mcu int
如果害怕d3有用可以接到......

你这个还是有问题:
sdio cmd --> mcu miso
sdio d1 <-- mcu spi mosi    对于哪个是入哪个是出,好像和楼主位的有点出入。。

DS上是这么写的:
~~~~~~~~~~~~~~~~~~~~~~~~~~~~~~~~~~~~~~~~~~~~~~~~~~~~~~~~~~~~~~~~~~~~~··
SD_D1 I/O
SDIO 4-bit Mode: Data Line Bit [1]
G-SPI Mode: G-SPI Data Output

SD_CMD I/O
SDIO 4-bit Mode: Command / Response
G-SPI Mode: G-SPI Data Input
~~~~~~~~~~~~~~~~~~~~~~~~~~~~~~~~~~~~~~~~~~~~~~~~~~~~~~~~~····

按照这种说法,当WIFI模块用作从机的时候,SD_D1应该连接MISO   ,SD_CMD应该接MOSI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youki1234 我弄反了!
WiFi模块是SPI从设备,MCU是主设备!
最近脑子乱得很~~对不起各位了~~

楼主:
还是和回复【9楼】ali_alala
回复 楼主:
谢谢,youki1234 我弄反了!
wifi模块是spi从设备,mcu是主设备!
最近脑子乱得很~~对不起各位了~~

还是和你给我原理图有出入,我问岭义的工程师回答是

                 SDI(SD in)接CPU输出,SDO(SD out)接CPU输入
刚好和你给的相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注意,那个PDF出错了。

正确的应该是:

SD_CMD  接主机的   MOSI
SD_DATA_1 接主机的 MISO

~~~~~~~~~~~~~~~~~~~~~~~~~~~~~~~~~~~~~~~~~~~~~~~~~~~~~~~~~~~~~~~
已经和网上卖这个模块的人确认过了,他承认是他的PDF出错了。。。

网友(2011-03-28):
回复 楼主:

东西有吗?本人想买一个模块(spi)玩玩!!!

网友(2011-04-27):
楼主,我的连ID都读不到,还不知道是不是电路原理不对,能共享下原理图和驱动么?
persee2010@qq.com
感激不尽阿!

网友(2012-07-05):
谁有做过 雷凌的wifi 单芯片做过产品没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和回复【9楼】ali_alala
回复 楼主:
------------------------------------------------- ...

你好 我最近要做用WM-G-MR-09模块做一个wifi模块,请问有点问题要问你,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最近要做用WM-G-MR-09模块做一个wifi模块,请问有点问题要问你,可以么 ...

啥事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事情呢?

关于HOST 的 SPI 接口 接 这个模块的GSPI的问题,不是很明白 。请您留下QQ 联系方式,我好联系你,方便么? 谢谢

网友:
没人来这帖子了么

网友:
怎么就是没人共享点资料呢?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点资料出来啊,

网友:
我的邮箱是xzsxiao213@yahoo.com.cn,能否发点资料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2012-08-08):
请问能否发点应用资料我,应用手册。。。

邮箱86259744@qq.com

网友:
这个资料真心难找啊,能否发一份给我呢?
邮箱 hxmstrong@foxmail.com 谢谢了。

网友(2012-10-18):
引用 网友D:
同求 MV-S104197-00A_WLAN_Subsystem_Firmware_API_Specification_v9 文档,哪位热心的兄弟能放一份上来 ...

同求,支持,共享一份大家共用啊,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wifi模块驱动成功没有啊?急需咨询啊

网友:
标记一下。希望有资料啊

网友:
当然用WM-G-MR-09的SPI接口是啊,8686已经被封装在里面了

网友:
今天看了8686的datasheet,一共有两种SPI 接口,一种是G-SPI接口的 SPI,一种是SDIO接口的 SPI
第二个图是没错的,第一个图可能是WM-G-MR-09把两个接口做在一起了

网友(2013-03-05):
我也读不出来,都是0xff

网友(2013-08-13):
RealTouch配套的wifi模块的设计原理图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topic.php?f=28&t=2604

STM32 SPI <-------------> WM-G-MR-9

SS        <-------------> 21# SD_D0    SPI_SCSn
SCK       <-------------> 14# SD_CLK   SPI_CLK
MOSI      <-------------> 20# SD_CMD   SPI_SDI
MISO      <-------------> 5#  SD_D1    SPI_SDO
GPIO      <-------------> 22# SD_D2    SPI_SINTn
GPIO      <-------------> 32# RESE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