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仿真软件能在win7 64位下运行,谢谢

楼主(2011-02-21):
换了win7 64位,不想再用XP

网友:
请问有什么简便的方法装xp+win7系统?
我现在用xp,想装win7双系统

网友:
先xp后装win7就行了,两个系统放两个分区

网友:
谢谢2楼,目前我的E盘一直空着,是给win7留的,不过网上搜索了几次,都有人说装了win7,xp就不行了,说是需要重写分区什么的,我怕万一xp不能用,有些软件在win7下支持不好,所以一直担心、没敢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完整安装WIN7就可以了,最好不要安装在同一分区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系统光盘完整安装的话,没有问题的.(不要用镜像文件)

楼主:
折腾半天,方法用VirtualBox虚拟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找找教程看

网友:
如果不经常用xp,可以在win7下面安装xp mode虚拟机,一般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仿真软件没试验过,mdk3.8在win7下一点问题都没有,配jlink8调试接口。

win7兼容性比较好,绝大多数软件都可以运行,或者有办法解决兼容性问题的。
一般是涉及到硬件的软件容易出问题,纯粹的软件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win7x64,安装xp虚拟机。
正常都在win7下运行,交行和工行的网银都能安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