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GPS的型号吗?

楼主(2011-02-21):
网上搜不到资料,有点像在淘宝搜到的“G-mouse之RS-232接口”的GPS模块

网友:
型号重要么, 知道接口不就得了。

网友:
这个模块的接口不错,有插针还有焊盘,引脚定义也丝印出来了,还要型号干嘛呢?就试下串口电平是232还是ttl就行啦

楼主:
ttl,想找点资料,看看值多少钱。

网友:
不会有多值钱,现在GPS模块基本都在百员以下了(普通民用)。LS说的对,能折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