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傻孩子!!关于ILI9320(已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2011-02-21):
具体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67076&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ang_ww&bbs_id=9999
熔丝位已近禁止了JTAG,调试了很久都没能正确显示,希望您能抽下时间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我没有用过这个控制器……
不过如果你有51程序,那么不妨用51跑跑看,然后抓到51控制液晶屏幕的时序(主要是送指令和送数据的时序),
然后再比照这个时序,看看AVR的时序,估计多半是因为速度的差异导致的,毕竟AVR的速度比C51在同频率时钟下
快得很多(12倍关系)。

楼主:
在51上是能跑得通的,时序我也是按照手册上和51程序来的,同时也参考了很多人关于ili932X的时序,觉得问题不会出在这里,所以一直很纠结啊。。。。

网友:
我说的时序,具体到每个一个电平之间的间隔和时间参数。
如果时序完全一样,就要考虑检查硬件了。用引脚替换法。
要看示波器波形,无图无真相。

楼主:
谢谢傻孩子的帮助,修改了坛子上别人的程序通过了,不过个人还是觉得很奇怪,以下是我先前所发程序在Proteus里的截图

接下来是能正确显示对应的时序图

而在datasheet中时序如下

所以个人觉得用源程序应该也没问题。。。

楼主:
额,注意到了第一个图的RW应该取反才行。。。

楼主:
呵呵,把源程序中的LCD_WR_H()和LCD_WR_L()相互替换,问题得到解决,谢谢傻孩子了,真是无图无真相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