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DIY(1): 寻找便宜电池这种格氏11.1v, 15C, 1300maH的电池适合 AR.Drone使用

楼主(2011-02-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差这么多??
79的会是假冒吗?

网友:
79肯定不是假冒的!因为正品2200mah 11.1V 25C的格氏电池也就卖180左右,你们那里的模型店老板真黑!

网友:
我不知道AR.Drone的电池是啥样的。。。没见过,不过肯定有替代的电池,这种格氏航模电池的质量已经很好了。。。俺是模友,现在用花牌的电池,不过花牌的电池比较容易“怀孕”

网友:
刚才到淘 宝网查了查AR.Drone的原装电池,原装电池11.1V 10C 1000mah,带平衡充电口,电池输出接口为田宫插头。
所以阿莫版主找的这块电池绝对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替代AR.Drone的原装电池,只要把电池的输入插头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感觉差不多 航模动力电池就是这个价 超过100那个老板也太黑啦

网友:
看来国产AR.Drone 可以拉到1000元了

网友:
感觉固定翼模型用的电池是最多的就是11.1V 15C 1300mah,价格从70到100不等。花牌不错,好几个规格都有在用。

网友:
格氏没用过。
阿莫,AR.Drone的原配电池是1000MA.H吧,能用多长时间,我按用10分钟算,电流只有6A,用15C的电池有点浪费了( 15c 1300mah,能到19A),同样容量的电池,放电能力低的,重量也能轻不少。

网友:
12分钟的话,那电流就更小了,因为锂电池不能把电全放光,所以实际耗电小于1000ma.h,则电流应该是小于5A。ar.drone用的是4个小有刷电机,一开始我就猜它电流不会大的。
用航模电池就太沉了,找合适的5C放电的电池(容量1500左右的)就可以了,重量应该能差十几克(论坛以前卖的C370 GPS才10克),不过貌似小的5C电池现在不好找了。都是大的,给电动车用的。

网友:
最好实测一下,最大动力时ar.drone的电流是多少,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
找个航模用的充电器 测试容量就行了,价格应该在50-100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得考虑国内的虚标情况。标15C有10C就不错了,标20C有15C就不错了

网友:
格式的电池个人认为不是很好!
电池的电量很多充电器都是显示的,价格不等,从2XX到1K 2K都有

我最想的买的充电器是:DN Power G3 价格有点高

我最早买的一个充电器是:ZY-C6多功能全自动充电器 不过这个充电器是先串充再做平衡的 现在400左右吧?

我早两年想买的充电器是:DN Power G2 因为它只能充4串,我现用的电池常常要充6串,对我来说不是很方便,阿莫用的话,这个比G3更花算,G3可以充6串的.G3 taobao上大都400不到
我用过的电池,我认为最喜欢的是AKE 电池容量比较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2分钟的话,那电流就更小了,因为锂电池不能把电全放光,所以实际耗电小于1000ma.h,则电流应该是小于5a。ar.drone用的是4个小有刷电机,一开始我就猜它电流不会大的。
用航模电池就太沉了,找合适的5c放电的电池(容量1500左右的)就可以了,重量应该能差十几克(论坛以前卖的c370 gps才10克),不过貌似小的5c电池现在不好找了。都是大的,给电动车用的。
原装的电池看了一下,是10c的。 所以应该选择10c的。
15c是有点大了。

阿莫外行了,这个C值越大越好,代表了最大放最电能力。越高的越贵。
花牌与格式都不错,关键是插头能不能插上。

网友:
阿莫已回复,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编辑^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