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官方例程的几点困惑,求解答。

楼主(2011-02-22):
下面是TI的官方例程   利用定时器 A定时中断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这个中断使能和TACTL中的中断使能TAIE的区别和联系?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这句用LPM0; _EINT();两条指令代替为什么不可以?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CCR0 += 50000;                            // Add Offset to CCR0
}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下,在TACTL = TASSEL_1 + MC_1 模式下 下面那条_BIS_SR(LPM0_bits + GIE);是可以用 _EINT(); LPM0;代替的。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5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TAIE;                  // SMCLK, contmode
  _EINT();
  LPM0;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5OUT ^= 0x01;                            // Toggle P1.0
  CCR0 += 50000;                            // Add Offset to CCR0
}

多试了几条程序,这样改就可以了,其实CCR0不知在这个程序里有什么作用  上面用到的是0XFFFF模式 所以TAIE开就可。

网友(2011-05-20):
在头文件里面有,请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