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银浆能否用来修复因使用时间长而失效的导电橡胶按键?

楼主(2011-02-22):
以前买过黑色的石墨浆,好像附着了不强,如果不能这样修复,还有啥好方式,换配件是不现实的,导电橡胶面板更换费用连带维修大约需要5000元.是进口示波器,用的太频繁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按钮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可以考虑用铝薄(就是人家用来贴在机子上面用于屏蔽的) 贴上去刚好.

用这种方法修过不少. 供参考.

网友:
石墨浆的强度不行,含银的导电性好,但是强度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按钮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可以考虑用铝薄(就是人家用来贴在机子上面用于屏蔽的) 贴上去刚好.
用这种方法修过不少. 供参考.

触点面积就直径3mm,好像站上去不牢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用啥胶了。

网友:
导电橡胶+橡胶胶水。。。。。。。。。。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按钮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可以考虑用铝薄(就是人家用来贴在机子上面用于屏蔽的) 贴上去刚好.
用这种方法修过不少. 供参考.
触点面积就直径3mm,好像站上去不牢吧?

改成触控 ~~~完事~~~ 哈哈

楼主:
最新:不修了,拆面板,下部还有个倒钩或两个看不到位置和结构,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