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电阻档的高压保护功能

楼主(2011-02-22):
我们经常使用万用表来测量220V交流,偶尔会忘记当前的档位在电阻还是在电流位置。
如果在电流位置,大不了烧个保险或者是限流电阻。
如果是电阻位置的话,基本上这个表就报废了。
大家有何好方法在保证测量精度的前提下,提高保护电压。

电阻测量 (原文件名:R.gif)

网友:
万用表本来就有电阻档保护电路,在IN+与IN-之间并联着一个9013(BE短接)和一个0.1电容。

楼主:
我就烧了好几个表,都是拨码开关烧断,IC也报废了。
如上图所示。如果电阻档在200 Ohm的位置测220V交流的话。
220V将直接加在IN-和Vref+上,7106必烧。

楼主:
这个电路,那个高手能够计算出最高耐压吗?

电阻档 (原文件名:1089153013003.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一般带ICL7106的数字万用表都采用9V叠层电池供电,而V+到COM为2.8V,那么V-就是-6.2V
2、(V- + 1V) < Vin < (V+ - 0.5V),即-5.2V < Vin < +2.3V
3、R2(1M)、C3(0.47u)对于50Hz的分压比为0.0067724,220Vrms进去后就只有1.47Vrms,所以对芯片不会有损害。
4、C3越大,对误测量220V市电的保护就越强,但是正常测量的稳定时间也越久。

楼主:
问题是电压不是只加在IN+与IN-的。
当档位处于200 ohm 位置时。220Vrms还加在RT-->R42->ICL7106 36pin.
COM与in-对 Verf+相当于160 ohm电阻串上220Vrms.
如果RT用普通电阻或反应不及时,ICL7106必烧。

楼主:
是1.6K.少了个零。
COM与in-对 Verf+相当于1.6K ohm电阻串上220Vrms.
ICL7106,VT1,VT2必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