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DV液晶显示屏永保青春!

楼主(2011-02-22):
彩色液晶显示屏是数码摄像机的重要的特色部件,不但价格很贵,而且容易受到损伤,因此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保护。这样才能让它永保青春。

一、液晶显示屏的保养

  1、避免长时间使用

  大家知道凡是电器运行就会产生热量,如果长时间使用,更会发生元器件过度老化甚至损坏。它的像素是由许许多多的液晶体构筑的,过长时间的连续使用会产生很大、很高的热量,这些大量的热量如果不能及时散发出去,可能会导致显示屏内部产生很高的温度,而在过高的温度下,显示屏的工作性能和使用寿命将会大打折扣,某些虚焊的焊点可能由于焊锡熔化脱落而造成开路,使显示屏工作不稳定,同时元器件也会加速老化,最终轻则导致显示屏“罢工”,重则可能击穿或烧毁其他元器件。为了避免屏幕内部烧坏,在不用时您要做好以下事项:

  (1)没事的时候关掉显示器;

  (2)经常以不同的时间间隔改变屏幕上的显示内容;

  (3)将显示屏的亮度减小到比较暗的水平;

  (4)显示—种全白的屏幕内容。

  2、保持适宜的湿度与温度

  水分一向都是液晶的“天敌”。在使用数码摄像机时,一定要注意不能让液晶屏沾上水或被放在湿度大的地方,这样的话显示屏中的数字就会变得非常模糊,而且较严重的潮气会损害液晶显示屏内部的元器件,导致液晶电极腐蚀,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因此在阴天拍摄时尽量不要用液晶显示屏取景,用取景器取景就可以了。如果水汽进入显示屏也不要惊惶失措,只需要把它放到比较温暖的地方,比如说台灯下,将里面的水分逐渐蒸发掉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与经销商联系一下,让他们把机器拿过去,放在专门的热机室烘干。

  另外,保持数码摄像机一定的工作温度也很重要,建议工作温度为0℃至40℃,贮藏温度为-20℃至60℃。要明白液晶的状态不是恒久不变的,受热后会呈现透明状液态,冷却时又会结晶出颗粒状浑浊固体。所以,液晶公主有点娇气,周围温度过高或者过低,显示面都会呈现黑色,就不能工作了。

  3、避免震动和重压

  液晶的显示屏非常娇弱,在剧烈移动或震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损害到显示屏的质量和显示屏的内部液晶分子,使得显示效果大打折扣。另外要避免强烈的冲击和振动,它的中间含有很多玻璃的和灵敏的电气元件,掉落到地板上或者其它类似的强烈打击会导致屏幕或其它单元的损坏。由于液晶显示屏里有定向层,它能使液晶分子按一定方向取向,但它是极精细的,不能承受过大的压力。因此千万不要用手对着显示屏指指点点,不要给液晶显示屏表面很大压力,万一不小心用手重重按压了液晶显示屏中部,需至少放置一小时后再通电。

  4、防止灰尘进入内部

  如果灰尘长期积累在显示屏的内部电路、元器件上,会会影响电子元器件的热量散发,使得电路板等元器件的温度上升,产生漏电而烧坏元件。另外灰尘也可能吸收水分,腐蚀显示屏内部的电子线路,造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灰尘体积虽小,但对显示屏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首先应放置显示屏在干净清洁的环境中,但灰尘是无孔不入的,所以除保持环境的清洁以外,在使用结束后,要及时将其装入包中,防止灰尘进入。

  另外,在使用、存放中,更要注意不要脱手将摄像机掉到地上以免摔坏液晶显示屏,有些彩色液晶显示屏显示的亮度会随着温度的下降而降低,这属于正常现象,不必维修。在温度相当低时,液晶显示屏显示的亮度将会很低,一旦温度回升,亮度又将自动恢复正常;彩色液晶显示屏的背后有一个无法从表面看到的灯,如果彩色液晶显示屏显示的影像变暗,或显示影像上斑斑点点,或根本就不能显示影像,多半是灯泡老化所致,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只要更换相应的灯泡即可.

二、液晶显示屏的清洗

  数码摄像机上大量的功能设置都是需要通过显示屏上的菜单体系来完成的。所以维持LCD显示屏的光洁和干净就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情,那么应该如何清洗液晶显示屏呢。

  1、清洗显示屏

  首先选择合适的清洁剂,目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屏幕清洁剂,有些还相当的贵,但我们根本没必要去买那么贵,只要是家里不含氨的随便一种柔性清洁剂都可以用,因为含氨的清洁剂会破坏显示屏的表面涂层。在准备清洁工作时,切记应关闭显示屏的电源,然后用柔软的干布或者清洁剂小心地从屏幕中心向外擦拭,擦拭时力度要轻,否则显示屏屏幕会因此而短路损坏。另外,千万不能用酒精之类的化学溶液擦拭、更不能用粗糙的布、纸之类的物品来擦拭显示屏,也不要将液体直接喷到屏幕上,以免水气侵入显示屏内部。

  除显示屏以外,也要常用毛刷、小型吸尘器经常擦除显示屏机壳上的灰尘与污垢,如图3,但尽量不要用沾水的湿布抹擦。另外还有一种简捷的方法,用透明胶往屏幕上一贴,然后再揭下,这样液晶屏幕上被贴过透明胶的地方就干净了。

2、清除显示屏上的划痕

  它的清洁很方便,但是数码摄像机用得时间长了,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划痕或条纹,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大多数的这些情况下,显示屏并没有受到影响,而是用作保护面板的塑胶盖经受了这些压力和摩擦。因为摄像机的经常使用会使这个屏幕变旧、出现斑点或者是明显的划痕,这些现象必然会导致显示屏上的数据越来越难以辨认,特别是当阳光照射在上面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处理起来也很简单,您可以到商店买一管小的屏幕磨光剂,用它可以来消除掉数码摄像机的液晶显示屏上那些讨厌的划痕以及用旧后出现的污点。它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先挤出一点在显示屏上,然后用一块棉布摩擦有划痕的地方2到3分钟,最后将多余的磨光剂抹除掉。根据需要还可以重复几遍,直到磨去划痕。

三、常见问题的清除

  数码摄像机用时间长了,液晶显示屏会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法,供参考。

  1、显示屏变暗

  在液晶显示屏中,惟一的—个逐渐消耗的零件就是显示器的背后有一个无法从表面看到的灯泡。长期使用以后,如果发现液晶显示器屏幕变得暗淡,或显示影像上斑斑点点,或根本就不能显示影像,则多半是灯泡老化所致,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只要更换背景照明灯就可以使它起死回生,变得和新的一样。

  2、液晶屏显示不正常

  正常情况下,加电后液晶显示器应能正常显示当前状态,并且随着功能设定的改变和拍摄的进行,显示器能作出相应的反应。如加电后液晶显示器不能正常显示当前状态,多数情况是电池接触不良或电量不足所致。可以重新装好电池或更换新电池。更换新电池时,注意必须全部更换,不能新旧电池混用。

  3、在液晶屏的屏幕上较大的黑斑

  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力按压造成的。在外力的压迫下液晶面板中的偏振片会变形,这个偏振片性质像铝箔,被按凹进去后不会自己弹起来,这样造成了液晶面板在反光时存在差异,就会出现您看到的灰暗部分,这个部分在白屏下很容易发现,一般大小都是十几平方毫米,也就是拇指大小,这不会影响液晶屏的使用寿命,在以后的使用中请多加注意,不要用手去按液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