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 输出图像有干扰线条 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1-02-22):
我是OV7670+STM32,串口输出YUV422图像数据然后使用PC软件还原的。
OV7670设置成640×480的VGA模式,YUV422输出。
可是还原出来的图像却有干扰线条;
即使是输出测试彩条也存在这些干扰线条;
请高手们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先行谢过了!!!

网友:
楼主,你好,你用的PC端软件是什么软件,能否给一个,谢谢

邮箱:SpringColour@163.com

楼主:
不好意思,软件是公司自己开发的,通讯,格式转换什么的都是我们的内部协议,所以给你也是没办法用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AL422B的写操作时序卡在了一种临界状态,而在它内部进行缓冲寄存器的切换时写入时间会比其他时候长一些,所以就会每32个字节出现一次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