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RZ的问题?关于运放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02-22):
我都是做嵌入式软件的,最近帮人设计一个关于电压采集的电路,通过AD采样一个蓄电池的电压,电池电压在10V-18V之间变动,我初步设想是电阻分压->到运放->AD,参考春风大哥的数控电源电路电压采集部分,还有其他网上一下参考设计,发现运放一般都是-12V~+12V的,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的初步设想把蓄电池过来的电压分到,在通过放大到AD,放大器的电源就用0V~3.3V或5V,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不?运放用3.3V或5V是为了设计的方便,不知道这样设计是否对AD采集造成问题不?

网友:
分压后还要运放的啊??我还以为直接串5个电阻。然后测量第一个电阻对地电压。然后总电压就是AD后直接乘5…

楼主:
快要沉了,高手高抬一下贵手

网友:
你这种情况有必要使用运放吗???直接电阻衰减到合适的范围不就可以了??

网友:
本人愚见,觉得应该没大的问题,不过另外一个空着的358最好也处理一下,不要随意悬空

网友:
空着的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空的运放是IN+接到地,IN-与OUT相连,相当于跟随器,今天我自己搭了一个电路,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了,在输入端不加任何电压的时候,运放输出端还有电压输出,

运放用的是LF353,

按我的理解,在输入没有的时候应该是运放输出端应该为0V才对( UA=UB=0V,UC = 0V);并且用EWB仿真结果也是0V,

但是实际搭出来的电路 运放输出端不是0V,并且运放IN-的电压也不是0V,所以运放输出端也不为0V,粗略估计好像是UC = VCC*R2/(R5 + R2),我一直想不明白,大家帮忙看一下 非常感谢

而且还有一点,在电池输入10-18V之间的电压时,输入输出还是正常的

楼主:
高手帮忙看一下,我实在想不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OP 采用的电源电压要看 OP的是否能支持,
不过一般 输入电压不能高于 电源电压

输入不接电池,因为 那里有两个二极管分压(虽然阻抗很大,但是还是有的)  所以此时 OP的输入端不是0.而是1.67左右。

网友(2011-05-18):
你把D2短接看看

网友:
同向输入端有0.8V左右的输入电压。把D2去掉试试

网友:
强烈建议不要运放,你的被测电压是10-18v,那么用1/4分压就在2.5-4.5v之间,正好落在AD采样范围之内,采样数据处理的时候再考虑这个4倍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02):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op 采用的电源电压要看 op的是否能支持,
不过一般 输入电压不能高于 电源电压
输入不接电池,因为 那里有两个二极管分压(虽然阻抗很大,但是还是有的)  所以此时 op的输入端不是0.而是1.67左右。

不会是1.67V,还是0V,因为还有R7。

网友(2012-02-25):
ad输入是有阻抗要求的 能加上运放最好加上

网友:
但是实际搭出来的电路 运放输出端不是0V,并且运放IN-的电压也不是0V,所以运放输出端也不为0V,粗略估计好像是UC = VCC*R2/(R5 + R2),

我想问一下:具体是多少?输出电压

网友:
可能是 偏置电流引起的

网友:
把R2去掉吧

网友:
R2是正比例放大系数,能去?

网友:
等 高手  详细 解释

网友:
运放还是有必要的  做阻抗匹配嘛
跟偏置电流无关
   你电源供电是多少呢~  感觉你供电电压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