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四轴快二年了最近被电调,马达,桨搞得头大了。。。。。。

楼主(2011-02-22):
我搞四轴快有二年了,飞是飞起来很久了,飞控也由1.3升级成2.0了,但最近被电调和马达搞得头大了,最近老是是过热,锡都化了几回来,当场翻几个跟斗摔机,马达用过四种了,将从三叶至双叶,从九寸到十二寸市面上能买到通通试过,就是不够理想。

马达我最初用四五十元XXD 2212,KV1000,后来改用莲花碟形C2806 KV450,再用DYS KV750,最后用珠海GS的2830-16 KV700,特别是GS的电机最贵,而且订货足足等了一个月,最后DYS和GS全都有电调过热锡熔化的现象,只是DYS比较严重,GS没有这么明显,但只要气温稍高再试飞的一话,飞5分钟就会严重发热,反而当试飞的XXD2212没有过热,现在我都不知用那种电机好了,难道再用回XXD2212吗??

网友:
电调换过没?

楼主:
电调一直没换,都是同一类电调,或者讲同一PCB板的电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调一直没换,都是同一类电调,或者讲同一pcb板的电调

1:^_^。。。。建议评估下你机器的总重量,合理搭配。。。浆嘛,进口的为好!。。但一定一定要和你的电机适配起来,虽说达不到PK,但起码要效率过得去。

2:电调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了,就拿MK的电调,原版的肯定比我们自己仿制的要好多了。。。。哈哈!很明显的特点,发热小,电流能跑的很大。。。为什么!绝非我们做的MOS管电流不够(再水的MOS管都能上几十个A),所以还是有名堂的呀!

楼主:
机机连电池重约980克左右,桨是1245,1045都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更换电调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直接换电调试试。。。。估计问题就解决了!哈哈:)

楼主:
换电调可是麻烦事,我用的是四电调合一板!!不同的空板我也有,但要重做四板电调板,不过我一定找时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多想了,更换电调吧。

网友:
电调问题了,你早就要换了,花了很多冤枉钱。

楼主:
确实花了很多冤枉钱,2212,DYS电机买回来试用,不行,只好低价让给别人了,现手头上还有C2806和2830电机,桨就不用说了,起码有一大堆

网友:
模型马达,除了neu的你就什么都也不要用了,都是垃圾。和2212左右大小的估计也就900rmb,反正最近美金都掉,不用白不用。如果说因为效率问题还要找更好的马达,只能找火星人或者变形金刚拆机件了。
电调的,ks的也不错,有些版本带有rs232端口。我记得30a大小的是1300rmb左右。
有了这2个东西,你就不会再为效率和钱发愁了。毕竟是1次投资。
不过说回头,xxd 2212在效率上不会输给dys cs的测试看看吧。

网友:
过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在设计上找问题啊

是不是重量太大?或者哪里热效率不高?

网友:
我的电调一直有过热的问题,基本每次飞都会有焊锡融化。板子的过电流能力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