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示波器的带宽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1-02-22):
一般认为模拟示波器的带宽是-3db点范围内的部分。超过部分不可靠。
一般认为还原一个方波信号,需要9倍以上的频率带宽才可以,少于这个值,方波失真严重,就是说,20M的模拟示波器可以观察2M的方波,可以观察20m的正弦波。
但是数字示波器的成像是基于采样的波形重建的原理。一般认为在一个周期内采样点数在5-10个才能很好再现波形,少于这个值波形失真严重。比如用较少的点描正弦波,会看上去很扭曲。但是这样的示波器对任何波形都是平等的,一个200M采样频率的示波器,对方波的再现能力和对正弦波的再现能力是一样的,都是20M-40M(5-10个点一个周期)。

所以模拟示波器一般标带宽,数字示波器标采样频率。
问题是数字示波器同时标注的带宽的意义是什么?
有的资料称之为数字示波器的模拟部分的带宽,如果是这样,那么一个采样频率200M,模拟带宽是20-30M的数字示波器,观察方波的上限还是2M。这样数字示波器的带宽优势并不明显。

我更倾向于数字示波器的模拟带宽是采样频率/5-10,事实上大多数示波器标注的采样频率和带宽之间也是这个关系。比如泰克的4000型,2G采样频率,300M带宽。我实际测试的测量现象也是如此。但是,从来没有发现任何资料有这个说法。

特此请教各位达人,最好有比较的明确的理论依据或者有示波器专业成产人员解惑。

网友:
那个什么什么采样定理

采样频率100MHz,其能够采到最大频率小于50M,
模拟输入要进行低通滤波否则大于50兆的会产生混叠,相当于是混频

楼主:
采样定理适用于通信,在测量中会导致波形失真,一般是5--10倍采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适用的,

从频谱上看,方波就是多次谐波的合成,你的示波器看到的方波的谐波级数越多方波的失真率越小。

网友:
Nyquist采样定理不仅适用于通信,同样适用于测量,但是Nyquist定理只是给出了理想情况下的不失真条件,实际情况下考虑到滤波器的非理想特性,要增加更多的采样点才能不失真恢复信号。数字示波器的带宽就是指的模拟通道的-3db带宽。模拟示波器的带宽更多的受到了显像管速度的限制,高频测量难以跟数字示波器相媲美。

楼主:
对于方波来说,采样定理的两倍是指基频的两倍还是哪个频率的两倍,如果用2背频率采样采到的是三角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方波来说,采样定理的两倍是指基频的两倍还是哪个频率的两倍,如果用2背频率采样采到的是三角波。

你还是对采样定理不理解。画下频谱图,很简单的问题,二倍频指的不是基频而是带宽,更狭义一点的采样定理指的是最高频率的二倍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方波这样的信号,什么是最高频率?

实际使用示波器,如果是2g采样频率,200M带宽的示波器,能不能观察200M的方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于方波这样的信号,什么是最高频率?
实际使用示波器,如果是2g采样频率,200m带宽的示波器,能不能观察200m的方波?

实际方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不是理想的直线,有一个斜率吧 然后这个斜率可以展开成一系列的正弦波的组合
200m带宽示波器看200m方波,我估计测幅度已经不准了。然后也看不到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毛刺

我是半路出家的,说的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方波没最高频率,200M方波用200m带宽的示波器看就基本上是正弦波了吧,而且峰值可能不到原信号的-3dB

方波的傅立叶变换就是很多频率正弦波的复合,频率越高的占得越少。

带宽只有两百M,采样率只是提高带宽内采样到的信号的分辨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于方波这样的信号,什么是最高频率?
实际使用示波器,如果是2g采样频率,200m带宽的示波器,能不能观察200m的方波?

Sa函数的图像是无限宽的,但是功率相对集中于前三个过零点中,最高频率取决于你要求的谐波失真程度。不管模拟还是数字,示波器的带宽的含义是一样的,200M的带宽看不到一个像样的方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