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PCI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最近,在实验室抓紧于调试CPCI总线部分的工作,但是在工作中总是会出现电脑内部的故障,感觉很是郁闷。下面对出现的现象详细描述,望知道的大侠们能给予帮助!
-------------------------------------------------------------------------------------------------------------------------------------------
在最初的调试过程中,一路进行的也很顺利,可以识别新硬件,也可以正常地安装PLX的自带驱动,如下图所示:

------------------------------------------------------------------------------------------------------------------------------------------
可是在安装了windriver的驱动之后,只能在这次开机时正常运用,在重启或者关机之后再打开后,此处则不能正常工作,都是提示 该设备找不到足够的资源可用使用,这样的话,任何的下一步工作都只能停止。我就会卸载了windriver,再次重新安装该软件,偶尔CPCI板卡会正常工作,但是大多数时间不正常,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有网友说是系统有问题,但是我重装了系统之后,问题依然!

找不到足够的资源可以使用 (原文件名:找不到足够的资源可以使用.JPG)

------------------------------------------------------------------------------------------------------------------------------------------
所以还是望各位DX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忙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
介于软件和硬件之间的故障,所以搞PCI的人第一次都会在微软上遇见的故障
(1)不符合PCI总线规范
(2)接触不好
(3)上电顺序复位顺序
(4)PLX芯片的配置
(5)PLX芯片的各个管脚的缺省值
总之,这些都是PCI带来的....还是苦读手册吧

先用替换法,排除法
你可以找个别的同样芯片的好板(或买的),把别的因数都摘掉,应该就是你板出这个现象

我们的PCI产品一般要2年(3版)才稳定,PCIE简单一些,也需1年(2~3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1楼的帮助,能让我知道从哪里开始检查错误!

我现在至少是可以先不用怀疑CPCI机箱的XP系统的问题了,因为之前毕竟是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只是在多次安装和卸载了windriver软件之后出现的这种情况,我就怀疑到系统的问题了。

那我还是得认真地研读PCI9054的datasheet了!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1楼,我在之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每次都不能写入EEPROM的内容,我填写EEPROM 是用的PLXMON软件,我想这些是不是也是和上面您给出的5中情况有关呢! 因为在网上看过一个网友说PLXMON的在线热烧录不容易成功,我还怀疑过PLXMON软件本身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的驱动有问题吗,我最近也在研究PCI驱动的相关知识,能把你的PCI9054的驱动发给我吗,我仔细研究下,可以吗?能发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通知楼主。
E-mail:lxqcumt@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1)~(5)都是硬件问题.都可导致以上现象.
软件都是大公司的,没什么可怀疑的.
EEPROM没有也是可用的,看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4楼的帮助,我将认真去研读datasheet,找出其中原因,最后在和大家分享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楼的兄弟好,我现在的驱动还没有修改,直接是运用windriver自带的驱动来操作的,在后面的继续工作中我将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修改此驱动的!

网友:
驱动用PLX公司提供的那个,就足够了。当然其他的也可以,像JUNGO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 我正好也在学,能留个邮箱或QQ号吗,有什么问题我们好交流讨论下 QQ:498088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