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推荐一个比较廉价的cpld

楼主(2011-02-22):
我用cpld读nand flash,然后发给68013,通过slave fifo模式传给pc,传输速度达到15MB/秒的速度就可以,大家帮我选个合适的器件吧。
其中读nand数据只需判断块标志是否是坏的,如果是坏的就跳过,如果是好的就直接把数据上传,不需要校验。

网友:
latti的pld可能就行了

网友:
altera的有便宜的吧?!!!

网友:
EPM240T100C5

网友:
ispMACH 4032ZE可能都够了

网友:
cyperss 关于68013系列的,有一款带有nand flash驱动的,能直接读取nand flash

网友:
选用128脚的68013就OK

楼主:
只用68013速度上不去,因为还得判断block是否是好的,会浪费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