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直流有刷小电机电机死锁的问题?

楼主(2011-02-22):
有个产品,需要电机经常做正反转切换,测了1万多次后,电机不动了。电机是用普通的直流有刷电机(是那种直径十几MM的小电机),测了驱动什么都无问题,拆开来,用手推下电机的齿轮,再通电后电机就好了,是不是电机死锁了?
这个问题已出现了多次了,无法查到真正的原因。希望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产品,需要电机经常做正反转切换,测了1万多次后,电机不动了。电机是用普通的直流有刷电机(是那种直径十几mm的小电机),测了驱动什么都无问题,拆开来,用手推下电机的齿轮,再通电后电机就好了,是不是电机死锁了?
这个问题已出现了多次了,无法查到真正的原因。希望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我是做手机里面的震动马达的,你这种情况估计是电刷磨损引起的,或者是你的换向器在换向时由于火花形成了堆积物
把马达的保护二极管换成高速的肖特基试试,可以用示波器测试马达两端的波形

网友:
是不是轴承出现问题了

网友:
电刷磨损或中间电枢磨损直径变小了,有时起步时正好一个电刷同时接触到两个电枢(电枢中间)结果就换不了向吸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产品,需要电机经常做正反转切换,测了1万多次后,电机不动了。电机是用普通的直流有刷电机(是那种直径十几mm的小电机),测了驱动什么都无问题,拆开来,用手推下电机的齿轮,再通电后电机就好了,是不是电机死锁了?
这个问题已出现了多次了,无法查到真正的原因。希望大家帮忙看下。谢谢。

在电机“动不了”立刻测量  当时的电机数据   比如 电压  电流   内阻/线电阻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到 这个电机“电感”处在什么状态下  在对比正常工作下电机的数据

楼主:
谢谢楼上yuanjingjie的回复。
根据你的回复,可分为两种情况:
    1、磨损形成的物引起的。这种情况估计无法解决了。
    2、火花物引起的。解决办法为改善消火花电路。
我的理解对吗?
顺便问句,你是做马达的吗

网友:
有刷电机的电刷是有寿命的,还是用无刷电机吧。

网友:
应该不至于吧!但是一般的普通有刷电机好像是有寿命的!
无刷电机有些贵啊!

楼主:
是呀,无刷电机用不起呀。很感谢楼上这多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