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怎么像51那样对I/O口自由的进行位操作

楼主(2011-02-22):
以前用的51,现在要改用430。51中1602液晶屏显示我对I/O口的定义都在头文件中

#define LCD_DATA P0        //LCD的数据口

sbit LCD_BUSY=LCD_DATA^7;  //LCD忙信号位

sbit LCD_RW=P2^0;          //LCD读写控制
sbit LCD_RS=P2^1;          //LCD寄存器选择
sbit LCD_EN=P2^2;          //LCD使能信号

现在要移植到430中请问这些宏怎么去定义? P0^7作为忙检测口,在430中如何定义宏?
#define LCD_BUSY P0DIR;P0IN|=BIT7  是不是只能这样设置?那设置后在.C文件又该怎么判断是否忙呢?
if(!LCD_BUSY) 51中可以这样判断  430中要如何改?

楼主:
430中宏设置错了  #define LCD_BUSY P0DIR  设置为输入方向

网友:
这个还算简单

楼主:
请教---------怎么在.C中判断忙检测 才转的430 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
选设置IO端口为输入模式,然后读取Value=PORT;
if(!(Value&0x80))

网友:
430没有位定义,只能用楼上 与 或的方式。或者还可以用位域,好像效率也不高,我也没有试过。

楼主:
有点懂了,我再看看,谢谢热心牛人们

网友:
&,与
|,或
^,异或
是标准C的位操作实现方式。

网友(2011-04-02):
P1OUT |=BIT0;        相当于 P1.0=1
P1OUT &=~BIT0;       相当于 P1.0=0

以此类推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ine set_LCD_RW   P2OUT |=BIT0;
#define clear_LCD_RW   P2OUT &=~BIT0;

网友:
#define         RS_HIGH                  P1OUT|=BIT0 //指令数据选择信号
#define         RS_LOW                 P1OUT&=~BIT0

#define         RW_HIGH            P1OUT|=BIT1 //读写信号
#define         RW_LOW                 P1OUT&=~BIT1

#define         E_HIGH                 P1OUT|=BIT2 //使能信号
#define         E_LOW                 P1OUT&=~BI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