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重启硬件方面原因

楼主(2011-02-22):
【 电脑自动重启硬件方面原因】

在使用电脑的过程中,很多朋友都遇到过系统无故自动重启的情况。实际上引起计算机重启的原因有多种,其中硬件方面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条:
1. 电源是引起系统自动重启的最大嫌疑之一。劣质的电源不能提供足够的电量,当系统中的设备增多,功耗变大,劣质电源输出的电压就会急剧降低,最终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出现自动重启现象。电压起伏过大还有可能导致硬盘等设备的损坏。
2. 内存出现问题也会导致系统重启。内存出错导致系统重启的几率相对较大。排除内存条与插槽接触不良的情况外,应该怀疑内存本身出现质量问题。另外,把内存的CL值设置得太小也会导致内存不稳定,造成系统自动重启。简单的解决办法:如果用的是SDRAM,就把CL值设为3,如果用的是DDR,就设置为2.5。如果用的是VIA芯片组的主板,建议关闭内存交错执行功能。
3. 电网电压起伏过大也会导致系统重启。另外,你的电脑和空调、冰箱等大功耗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的话,在这些电器启动的时候,供给电脑的电压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往往就表现为系统重启。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为电脑专门配备UPS来供电,注意其他电器就不要再接到UPS上了。
4. 电源插座接触不良。电源插座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簧片的弹性慢慢丧失,导致插头和簧片之间接触不良,电阻不断变化,电流随之起伏,系统自然会很不稳定,一旦电流达不到系统运行的最低要求,电脑就重启了。解决办法是,购买质量过关的好插座。
5. 系统运行时的温度过高。此时应该检查CPU的风扇是否运转正常,散热条件是否良好。现在的主板都通过专门的控制芯片具备了在BIOS中检测CPU以及系统温度的功能。如果发现温度过高,就应该及时维修或者更换风扇。
6. 硬件的兼容问题。一般由主板与内存条的兼容性引起,但是笔者也遇到过显卡与主板兼容问题导致系统不断重启的例子,所以大家在购买新配件的时候,最好是对其有足够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