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系统

楼主(2011-02-22):
本系统由51单片机及相关外围电路构成,系统由单片机系统、发射电路与接收放大电路和显示电路几部分组成。测距范围:25CM到 250CM之间。误差:1%。距离显示:用三位LED数码管进行显示(单位是CM)。该接收电路结构简单,性能较好。
    硬件电路的设计主要包括单片机系统及显示电路、超声波发射电路和超声波接收电路三部分。单片机采用AT89C2051。采用12MHz高精度的晶振,以获得较稳定时钟频率,减小测量误差。单片机用P3.5端口输出超声波换能器所需的40kHz的方波信号,P3.6端口监测超声波接收电路输出的返回信号。显示电路采用简单实用的3位共阳LED数码管,段码输出端口为单片机的P1口,位码输出端口分别为单片机的P3.2、P3.1、P3.0口,数码管位驱运用PNP三极管S9012三极管驱动。
    超声波发射、接收电路如图。超声波发射部份由电阻R2及超声波发送头T40板成;接收电路由BG1、BG2X组成的两组三级管放大电路组成;检波电路、比较整形电路由C7、D1、D2及BG3组成。40kHz的方波由A T 8 9 C 2 0 5 1单片机的P 3 .5驱动超声波发射头发射超声波,经反射后由超声波接收头接收到40kHz的正弦波,由于声波在空气中传播时衰减,所以接收到的波形幅值较低,经接收电路放大,整形,最后输出一负跳变,输入单片机的P3脚。
该测距电路的40kHz方波信号由单片机A T 8 9 C 2 0 5 1 的P 3 .5发出。方波的周期为1/40ms,即25µs,半周期为12.5µs。每隔半周期时间,让方波输出脚的电平取反,便可产生40kHz方波。由于单片机系统的晶振为12M晶振,因而单片机的时间分辨率是1µs,所以只能产生半周期为12µs或13µs的方波信号,频率分别为41.67kHz和38.46kHz。本系统在编程时选用了后者,让单片机产生约38.46kHz的方波。
    本系统采用三位一体L E D 数码管显示所测距离值,如图8(见下页) 。码管采用动态扫描显示,段码输出端口为单片机的P1口,位码输出端口分别为单片机的P3.2、P3.1、P3.0口,数码管位驱运用PNP三极管S9012三极管驱动。

基于51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系统电原理图 (原文件名:基于AT89C20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系统电原理图.jpg)

网友:
卖毕业设计的吧

楼主:
说明文档中附有完整的C51源程序,GPJ格式的PCB图等。

网友:
资料不全的一般都会被认为是广告给“喀嚓”掉、

网友:
楼主 我想请教下 我用CX20106A作接收电路时 电路的干扰很大  我在接受头附件拍手时示波器上出现低脉冲 ,在用手碰接收头的接地端时示波器显示很多杂波 请问你遇到这样的情况没  你是怎么样解决的

楼主:
用CX20106A作接收电路时,制作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在接受头附近拍手,出现低脉冲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接收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在40KH是最大的。你调试时能测量到回波吗?

网友:
38KHZ,单端输出,1K上拉,用9013放大。比我那个用料还省……

网友:
你的超声波收发传感器间距多少,为什么我的做到3cm,就一直显示同一个数据,我想知道干扰是不是二者这距离太近,一发送就接收到了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接收用的是cx20106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超声波头的间距离是4cm,你的一直显示3cm,原因可能是盲区值处理不对,要增加盲区延时。

网友:
我的cxCX20106做接收端时输出接到外部中断0口,检测到有电平变化。但是计数器测不出时间,测出的时间也是为了消除余波而延时的时间怎么回事?高手们帮帮忙啊~~~

楼主:
21楼:你的盲区值是多少(余振时间是多少?),你可以再增加余振时间。

网友:
参考一下呵

楼主(2011-03-29):
测距范围:25CM到 250CM之间。误差:1%。距离显示:用三位LED数码管进行显示(单位是CM)。该接收电路结构简单,性能较好。

网友:
被多次连接,看来价值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想做一个

网友B:
忽悠去吧。p3.5口直接驱动超声探头,做梦呢?起码接个达林顿后在配合中周谐振升压吧(知道超声波探头是电容性的么?)还有接受到的东西怎么处理?选频放大中心频率多少?带宽多少?放大倍数多少?哦对了,电路图中根本没有这部分!

by the way 检波的两个二极管得用肖特基!4148?坑爹呐

楼主:
回答:32楼,你可能没做过吧,先按图做一个出来,你就知道了行不行。

网友:
刚从阿莫这里买了超声探头

网友:
回复 楼主:

像2楼说的.
这图也只能 /应付那些/ 想应付毕业设计/ 的学生,穿不了裤子

网友(2011-05-24):
回复 楼主:

鄙人下载困难,求好人发包:lockrenii@163.com

网友(2011-08-02):
我也是买的模块,程序运行起感觉是乱的,有过两米的,可是这都和实际差距大,不是远了就是近了,不晓得是哪里的问题,还请高手指点哈

网友:
最近也在做这个,学习下

网友(2011-11-25):
谢谢分享,不过就是盲区大了点,美中不足啊!

网友(2012-09-18):
楼主不知道测试过没有9脚输出只有10HZ的信号

楼主(2012-12-08):
引用 网友B:
忽悠去吧。p3.5口直接驱动超声探头,做梦呢?起码接个达林顿后在配合中周谐振升压吧(知道超声波探头是电容 ...

这个电路真就不是忽悠,资料都全,动手实践一下就知道,电路简单,很容易制作成功,这样的电路,测量距离也不算短了!

网友:
其实还是要优化一下好

网友:
最近想搞一下!下下来看看!!!!!!!

网友(2013-05-11):
正在做这方面的,多谢楼主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虽然我超声波的性能参数是40KHz,但是我可以允许将脉冲频率设置为38~41KHz的脉冲,也能使得接收头收到信号?!还有脉冲不是说最好是+-电压同时加载在发送管脚么。倘若其一管脚加GND那示波器能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