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下面哪种陀螺仪好点啊?

楼主(2011-02-22):
各位大哥,我做的东西是检测一个旋转物体的姿态测量,准备用陀螺仪实现,当然啦,需要用3轴或者3个单轴的陀螺仪,查了下文献以及淘宝,初步选了以下几种陀螺仪,但不知道哪个好点,希望有经验的大哥帮忙下,哪个好点,推荐下,多谢了!
1、invensens的ITG3200;
2、ADI公司的ADXRS610BBGZ;
3、ST公司的L3G4200D;
4、爱普生的XV3500;

楼主:
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
我也在实验,目前考虑直接用3轴的,已经画了个测试pcb,准备比较一下ITG3200和L3G4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实验,目前考虑直接用3轴的,已经画了个测试pcb,准备比较一下itg3200和l3g4200

你QQ号多少啊?能加下你吗?这样实验中有问题也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2011-04-25):
看看你们是不是可以用这2个啊
L3G4200D 和LSM303DLH
  我们主要供应ST传感器的!
需要可以加QQ:1612150952或者邮箱:lhf@walsoon.com
长期供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 请问你选用了哪个芯片?  是itg3200还是l3g4200呀   l3g4200好像是三轴共用一个寄存器 好不好用呀 我qq290770234 希望能够互相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hi 请问你选用了哪个芯片?  是itg3200还是l3g4200呀   l3g4200好像是三轴共用一个寄存器 好不好用呀 我qq290770234 希望能够互相交流

网友:
你是用在卫星上还是你的双桨飞机上的?

如果没有什么想法,就买你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其它都是浮云。

网友(2011-06-15):
关注中,也不清楚怎么选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看几遍数据手册,怎么可能公用一个寄存器?
我用着还可以,主要是还不知道用哪些标准评价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

网友:
ITG3205不适合的,用在消费电子的东西,好像是集成A/D输出,也不好买.当然是用ADI和ST的有调节余地

网友:
看了一下淘宝ITG3200 最平宜也100多/片,有人要,还是不懂的多啊,我手上有不少于10种角和加速度传感了,ITG3200就不想看了.

网友(2011-08-18):
松下的三轴角速度传感器也不错,可以考虑下,数字输出.型号: EWTZMU.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否说下您的根据呢?没别的意思哈,一直想弄清楚ITG3200和L3G4200D的区别,毕竟两者指标差不多,但价格却相差很大,而且ITG3200一直处于缺货状态。如果您有过这方面的经验,请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1-12-15):
回复 网友D:

ST不一样也是消费电子上用的

网友:
SensorDynamics SD787/ 788不知道能符合你的要求不,用在汽车ESP上面的,要的话我给代理的信息给你,免得帮人做广告。

网友:
回复 楼主:

ADI公司的ADXRS610BBGZ专业,但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