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车回家的时候想,报站器里面是不是也有GPS模块?

楼主(2011-02-22):
RT

网友:
一般没有,是司机手动按的

网友:
貌似不需要 应该只要记录汽车行驶的线路 每站距离就够了

网友:
深圳有些线路的公交已经加装GPS报站器

网友:
基于GPS定位报站

网友:
基本都有GPS定位装置,但报站一把都是手按的,GPS报站可能会乱报

网友:
武汉大部分公交车都装了,不用手按报站。

网友:
BRT自动,其他手按。手动的在禁鸣的城市代替喇叭。

网友:
那个,杭州这边公交车离车站还有多少米都有显示

网友:
GPS和手动的都有的

其实就使用来说 手动报站器 要实用一点,每个站就按两次用GPS也没有太多意义,而且现在的GPS报站极大多数都会报站不准确或直接回漏报。

昆明在02年时候就用了GPS的,当时只是装了几条线路做实验,但发现根本不靠谱,而且价格高的离谱,就废弃没有使用。直到08年又才选了几个厂家的来做实验,结果大多数的报站器效果只是比02年时候的稍好一点,只有个别厂家的可以准确报站,而且不会漏报。
现在的GPS报站器大多数都还要预先拿着报站器到各个站点才坐标才可以用,个别厂家的可以直接软件里面在电子地图上选站点,报站器相当于一个GPS导航仪,报站很准的,转弯会自动语音提示,有电子眼的地方还会给驾驶员提示的。
现在昆明在用的就是用电子地图的,语音数据都是用GPRS传输。最大的缺点就是报站的音质实在太差了,一听见那声音感觉时光倒流了50年。。。

网友(2011-05-12):
我在合肥683路公交车上就发现了GPS报站器,自动语音报站+LED点阵显示站名,甚至有整点语音报时。
这些都是自动完成的,不用司机操作的。

车上有3个摄像头,估计还有行车记录已(黑匣子),与GPS都整合在一起了。

网友(2011-06-13):
现在有些GPS应用设备会自动报站!

网友:
现在很多大点城市都是GPS的哦
但是偏远路线还是司机手按得

网友:
南京的很多事GPS

网友:
基本都不是安装GPS,预先把站点存储好,然后顺序播放,播放条件有手动,也有开后门信号触发,一般都是2者同时具备,平常使用开后门播报,出现过站等现象的时候司机手动调整,回来也是一样的
这是早期我做过的语音报站器的  在株洲做的
现在都弄视频移动电视报站,可以加广告,有移动电视广告收入,这种加入了GPS定位系统,但他的报站还是使用上面说的+GPS报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