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I9054热写EEPROM时的疑惑

楼主(2011-02-22):
今天在解决掉板卡找不到足够的资源可以使用的问题之后,另外的一个问题又摆在了面前,那就是EEPROM的内容烧录。
-------------------------------------------------------------------------------------------------------------
在根据PCI9054的datasheet等资料的介绍下,我对相应的9LC56B芯片进行eeprom内容的配置,使用的工具是PLXMON,这是配置时的图片

--------------------------------------------------------------------------------------------------------------
但是在写入的时候总是出现错误,我的理解是,就算是有些资源配置的不对,也应当可以写入的啊?只是说在以后的应用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麻烦,不应该说写入出错,我不明白出错的原因,这是出错时的界面,

写入时出错 (原文件名:Write error.JPG)
--------------------------------------------------------------------------------------------------------------
我现在是不知道从哪里去下手找错误,所以感觉很是无助,肯定各位DX来帮助下!谢谢

网友:
我也用PLX 这个软件做过,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写入错误的话,要看下你的配置芯片93LC46B有没有问题,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谢谢1楼的提醒,我昨天去新中发买了新的EEPROM的片子,就没有提示这种错误了!不过对PLXMON的操作还不是很清楚,特别是对本地配置寄存器的配置还不是很清楚。不知道1楼DX能否帮助下。

网友:
寄存器的配置,看手册吧,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2014-12-09):
mark了,卡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