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极管组成一个低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2011-02-22):
如题,比较电压低于8.4V时三极管导通然后由MCU来检测.以前学的模拟电路都忘记的差不多了,请各位前辈指点下,先谢谢啦!

网友:
这个我有,明天上班了问我要,QQ:253873439

网友:
比较器+非门就可以了

网友:
刚在Multism上仿真了下一个实现,由于你没提到用啥电源,我就假设有9V电源了,且假设MCU是5V供电,即低压检测模块是TTL逻辑输出的。
如图,用一片PNP管,2N5401/8550,Ic取10mA左右,再加两个470ohm的电阻,分压输出,送至MCU。
当Vi>8.4V时,Vo = "0";Vi <= 8.3V时,Vo = "1",即Vi降至8.4V,模块会输出一个上升沿。
Q1基极可以串入一个小电阻,比如100ohm,来限制基极电流。
这个只是个示意实现了,在阀值处有非0/1电压输出的

Vi<8.4V (原文件名:lvCheck.JPG)

网友:
三极管做,单个管增益不够,不能得到比较硬的检测,如果是做工程,建议还是用个TL431吧

网友(2013-07-26):
可惜我不会发图片上去,要不然给个电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