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 配置寄存器,接着用SPI读取配置的值,但是每次都显示0X80 ,这到底为什么?谁用过的,麻烦

楼主(2011-02-22):
SPI1_WRByte(WC);                              //  WC 是写寄存器的命令
  SPI1_WRByte(CH_NO_BYTE);                      //中心频率低8位         配置字节0
  SPI1_WRByte(RC);  //读配置的命令
RxBuf[0]=  SPI1_WRByte(0);                 //把值读回来
后面操作类似

按道理应该读回来的值就是  CH_NO_BYTE 的值吧。但是每次读回来的值就变成0x80 ,如果我把      SPI1_WRByte(RC);  //读配置的命令
这句话去掉,读回来的值就变成0x12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1-06-01):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麻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