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半小时做了个一年内原油价与国内成品汽油公布批发价之间的对比--发现一年内原油

楼主(2011-02-22):
花了半小时做了个原油价与国内成品汽油公布批发价之间的对比,有兴趣的可以用数学的方法继续分析一下这两个数据是否相关(T相关?P相关?)。

从图上看,现在的原油价格实际上是与去年的4月价格基本相当,但实际成品油零售价却是历史高点,比去年4月7日调价前高出13.8%,比4月7号调价后的价格高出约8.89%。

也就是一年之内原油价格基本不动,成品油价格比去年的2月提高了8.89%-13.8%。

明白你的钱是怎么没有的了吧?

现在的油品批发价8080元每吨的来源:
http://biz.zjol.com.cn/05biz/system/2011/02/20/017307331.shtml
历史调价数据:
http://biz.zjol.com.cn/05biz/system/2011/02/20/017307346.shtml

网友:
rough numbers:

nymex: $68@5/23 to 92@1/02, up 30%?

油品批发价: RMB7190@june to 8080@feb, up 10%?

so even if you factor in RMB's appreciation against $ over the period, either gas in China is under-priced now or it was under-priced then.

楼主:
倒推一下与现在原油价格相当的去年的油价约7420,现在的8080比去年的7420涨了(8080-7420)/7420=8.89%

楼主:
做这玩意主要是感觉有点不对,没听说原油价格到历史高点,怎么成品油到历史高点了。没有道理。

网友:
不加到10元就不放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rough numbers:
nymex: $68@5/23 to 92@1/02, up 30%?
油品批发价: rmb7190@june to 8080@feb, up 10%?
so even if you factor in rmb's appreciation against $ over the period, either gas in china is under-priced now or it was under-priced then.

Here's the trick:

$85@4/7 to $68@5/23, down 20%?
RMB7420@4/4 to RMB7190@6/1, down 3%?

If you calc the price based on $85@4/7, gas in China is over-priced roughly 15%+ from 4/4 to 12/22, or 8.5 months.

网友:
"$85@4/7 to $68@5/23, down 20%?
RMB7420@4/4 to RMB7190@6/1, down 3%? "

that goes to the "sticky price" theory in economics.

I am paying about $4/3.8liter -> rmb7/liter, which from what I understood to be roughly what you are paying in China too.

网友:
楼主算错了,没有考虑到人民币的变化!!!

网友:
升值了对比美元不是更少了么?应该降价......

网友:
CPI变大了么!!!

网友:
人家FGW一直在说,这是考虑到通胀等等因素,压低了上涨幅度后的结果。
所以,就算现在高点了,人家可以说,这是历史欠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升值了对比美元不是更少了么?应该降价......

对外升值就是对内贬值,要得到相同价值的东西,就要付出更高的价钱。

网友:
这个应该和天上人间关了

有直接关系

导致泡妞经费增加

网友:
其实是,问题是谁说的算

网友:
国内油价还像是一个青春期少年的鸟,博起容易呀,但终究是要老的。油卖完了要卖什么呢

网友:
垄断加腐_败,不能改变就适应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升值了对比美元不是更少了么?应该降价......
对外升值就是对内贬值,要得到相同价值的东西,就要付出更高的价钱。
是这样的吗?
人民币和美元相等了我们岂要几十块一升汽油(相当于几十美元)?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国内油价还像是一个青春期少年的鸟,博起容易呀,但终究是要老的。油卖完了要卖什么呢

膜拜

网友:
禁止带茉莉花茶的游客来京,否则国安请你喝茶。他们现在很紧张

网友:
回复 网友D:

R1应该取100000M,C应该取100000uf

网友(2011-04-08):
加工费上涨了,人工费上涨了

网友(2011-05-24):
原来大胡子还是统计局的。。。

网友:
今年一定能破10.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倒推一下与现在原油价格相当的去年的油价约7420,现在的8080比去年的7420涨了(8080-7420)/7420=8.89%

---------------------------------------------------------------------
胡子兄弟,顺便做一下均线图吧。石油不一定每天交易的,而且石油和汽油价格间有个时间差。管理学里面对于有原料库存的成本核算有先进先出,后进先出,平均等。

家里2辆车,希望油价降。就事论事,非五毛。要是有人觉得我是,请代我捐款五毛

网友:
"希望油价降。"

selfishly, you want gas to be more expensive: high gas prices will discourage drivers and help alleviate congestion.

网友:
如果有去年茅台的价格就清楚了,

估计中石化去年批发一吨油和现在批发一吨油 能换的茅台数量变化不大,

相对于发改委和央行, 我还是相信中石化和茅台酒厂诚实一些^_^

网友:
介于发改委的威力,现在已经声明:在任何时候,绝不首先使用发改委。

网友:
小心被扣上泄漏国家_机密的罪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油价降。"
selfishly, you want gas to be more expensive: high gas prices will discourage drivers and help alleviate congestion.

兄台说的也有理,希望新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发电站能够早日投入使用

网友:
引用图片【16楼】huike

我有个问题:如果“油压”太高,1N5819会不会被反向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油价降。"
selfishly, you want gas to be more expensive: high gas prices will discourage drivers and help alleviate congestion.

I concur.

网友:
楼主基本知识缺乏,首先你看的NYMEX是纽约期货交所价格,美国原油普遍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湾,价格参考西海岸的WTI报价。瓷器国的油主要来源是中东,价格参考英国布伦特原油IPE报价,如下图,绿色是瓷器国的买价哦

这半年来中东大乱,布伦特原油在窜火箭,瓷器国花的钱远高于美国,比如下面是今天的报价:

2011-05-24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WTI         99.59 美元/桶        ↑1.89        ↑1.93%
布伦特         112.53 美元/桶        ↑2.43        ↑2.21%

更深层次些,我们的两桶油肯定有太多猫腻,比如油价上涨汽油理所应该大涨。如果油价上涨中,两桶油囤油多了碰上油价暴跌(比如今年4月30~5月初的暴跌)或者期货套保做错方向(很有可能是人为故意,有一个说法是不把这里的钱亏掉,瑞士银行的钱就没法多出来)必然巨亏,那么油价大跌,国内汽油价格必然不会下跌。国内的原因是08年底开始的汽车振兴计划,汽车保有量和汽油需求大增,所以两桶油不愁涨价没人买,国际上也不愁涨价了瓷器国不来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基本知识缺乏,首先你看的nymex是纽约期货交所价格,美国原油普遍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湾,价格参考西海岸的wti报价。瓷器国的油主要来源是中东,价格参考英国布伦特原油ipe报价,如下图,绿色是瓷器国的买价哦

引用图片
这半年来中东大乱,布伦特原油在窜火箭,瓷器国花的钱远高于美国,比如下面是今天的报价:
2011-05-24国际原油期货价格
wti  99.59 美元/桶 ↑1.89 ↑1.93%
布伦特......

你要这样说就更没有道理了。

油价只是一个参考系,而不是看绝对值,有NYMEX暴涨而BRENT暴跌的时候吗?这两个虽然绝对价格不同,但趋势是一样的。

你还没有考虑中国有差不多40%的油是采自国内,这个成本更低,这又怎么算呢?
还有,近年人民币对USD升值了至少10%,这又怎么算?而国家公布的CPI才4%

网友:
其实它的目标价位在20~30RMB/L左右,所有的规则都可以为这个目标服务。

网友:
说个例子 假设原油价格1000元。升4%是1040元。但要降4%,国际原油价要降到998.4才可以降价。
1000 +4% =1040
1040 -4% =998.4

网友:
楼主请仔细看我上面发的那张图,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两种油价趋势不同,是想指出你没有注意到布伦特原油自从中东乱局开始,上涨幅度远远大于纽交所,你在2楼用一根红线把纽交所2010年2月和2011年4月期货价格连起来,得出原油价格基本没变的结论是错误的,中国买的布伦特原油2010年2月和2011年4月走势如下图:

①成品油批发价2010年2月到2011年4月 从7420上涨到8080,涨幅8.9%,布伦特原油从90以下上涨到104,涨幅大概15%。所以你这篇帖子的题目“发现一年内原油价格没怎么变,零售油价提高了8.89%-13.8%”是错误的。

②你简单的认为人民币升值能降低中国买到的原油价格必须在阿拉伯国家敢用人民币结算的前提下才是正确,这基本几十年内没可能了,当年萨达姆用欧元结算石油结果大家也看到了,现在只有伊朗在用欧元结算,也被美国整的够呛。基本常识是国际商品统统用美元结算,人民币必须经过美元这个中介后,还保证在升值才能使国内买到得原油价格降低。去年4月7日人民币兑美元6.82美指80.9,今年2月20日人民币6.57美指77.6,这段时间内美元贬值4%,人民币升值3.7%,结论是以人民币贬值0.3%,国内进口的石油价格=(油价涨幅+人民币贬值幅度)。国内太多人妖魔化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了,其实03年到现在美元一直在疯狂贬值,同期欧元等其他货币兑美元都是大幅度升值,人民币不升值(或者升值幅度太小),当然全地球的钱一起买人民币,最终导致央行购汇超发货币国内严重通胀,嗅觉灵敏的人可以发现每当通货膨胀严重时,人民币一般都加速升值,其实Z#F比谁都清楚国内通胀严重的根源,但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

③中国40%的原油是自己开发,也就是60%不能自给,商品靠1%的供需缺口就能炒出几倍甚至上百倍于1%的溢价,所以指望国内油价打压进口石油价格根本没戏。楼主如果认为这40%可以0成本卖给大家,汽油在价格就能控制在5块钱左右,这个思路太狭隘了。5块钱的汽油楼主和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很便宜,这样更多的人买车汽油或者铺张浪费,需求会继续上涨,国产原油控制力下降。。。国际发现需求上涨价格继续涨,这样汽油价格依旧会上涨,涨到一部分人用不起车,改坐公交导致汽油需求下降为止。基本常识是价格根本和成本没有任何关系,是供需博弈平衡的结果。

最后声明下,我对两桶油没什么好感,也没有特别针对楼主的意思,更不是什么五毛或者七毛(据说通胀导致五毛涨工资到七毛了),仅仅就事论事指出楼主的一些基本常识错误,如果有得罪之处多多包涵,也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①成品油批发价2010年2月到2011年4月 从7420上涨到8080,涨幅8.9%,布伦特原油从90以下上涨到104,涨幅大概15%。所以你这篇帖子的题目“发现一年内原油价格没怎么变,零售油价提高了8.89%-13.8%”是错误的。
-----------------------------------------

这一点因为中国原油进口量及产地暂时没有更好的量化手段来说明对成品油价的影响。
但另一点也应该注意到,很多工业基础产品基本来自石油付产品(乙烯、聚乙烯等),这些石油付产品的价格从工业PPI指数可以看出也在同步上涨,带来的收益又应该如何计算?这些东西基本也就是几家在大规模的做。

②你简单的认为人民币升值能降低中国买到的原油价格必须在阿拉伯国家敢用人民币结算的前提下才是正确,这基本几十年内没可能了,当年萨达姆用欧元结算石油结果大家也看到了,现在只有伊朗在用欧元结算,也被美国整的够呛。基本常识是国际商品统统用美元结算,人民币必须经过美元这个中介后,还保证在升值才能使国内买到得原油价格降低。去年4月7日人民币兑美元6.82美指80.9,今年2月20日人民币6.57美指77.6,这段时间内美元贬值4%,人民币升值3.7%,结论是以人民币贬值0.3%,国内进口的石油价格=(油价涨幅+人民币贬值幅度)。国内太多人妖魔化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了,其实03年到现在美元一直在疯狂贬值,同期欧元等其他货币兑美元都是大幅度升值,人民币不升值(或者升值幅度太小),当然全地球的钱一起买人民币,最终导致央行购汇超发货币国内严重通胀,嗅觉灵敏的人可以发现每当通货膨胀严重时,人民币一般都加速升值,其实Z#F比谁都清楚国内通胀严重的根源,但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
------------------------------

我知道的概念: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这一段时间的主要趋势。所以,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如原油)对于国内来讲是在降价,进口商品要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消费者才有利。而非你说的以人民币结算有利,却恰恰以美元计价才有利。
扣除CPI影响,实际人民币升值对原油进口的实际降价(少付了人民币多换了美元,多买了油)。
在这一点上你的逻辑是不正确的。

③中国40%的原油是自己开发,也就是60%不能自给,商品靠1%的供需缺口就能炒出几倍甚至上百倍于1%的溢价,所以指望国内油价打压进口石油价格根本没戏。楼主如果认为这40%可以0成本卖给大家,汽油在价格就能控制在5块钱左右,这个思路太狭隘了。5块钱的汽油楼主和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很便宜,这样更多的人买车汽油或者铺张浪费,需求会继续上涨,国产原油控制力下降。。。国际发现需求上涨价格继续涨,这样汽油价格依旧会上涨,涨到一部分人用不起车,改坐公交导致汽油需求下降为止。基本常识是价格根本和成本没有任何关系,是供需博弈平衡的结果。
-------------------------

成本不决定价格?呵,这正是垄断带来的暴利根源,也是我们呼唤的公平的要点。如果不能以成本来定价,那一定有其它因素在支撑它的定价,可能是行政垄断,可能是供需关系,也可能是其它的。
但价值(与成本有一定的关系)决定价格的基本规律在这里应该是有效的吧?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正是因为供需关系能影响价格,所以,如果中国全面放开石油进出口,加油站不只是中石油与中石化(当然有一些民营加油站和外资加油站如壳牌,但油品却来自这两家--民营的炼油业务很小,),市场自由定价,你觉得中石油与中石当前的价格能支撑得住?
就当前民营加油站在中石油中石化拿油的情况下为了与这两个东家竞争,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打折销售,你不会没有听说过吧?
去年11月,我与一美国朋友聊到,他那里的汽油含所有税负,大约不到7元一升,各州还有不同的退税项目。而美国的人工成本、油品质量、收入水平与我们比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哈哈,楼主果然是搞技术的。。。可惜我的一大爱好就是抬杠,对不住楼主了。。。哈哈

①中国原油进口量及其产地和国内原油产量非常好确定

以下消息来自海关总署统计数字: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计进口原油2.393亿吨,同比增长17.51%。
沙特4464.2万吨
安哥3938.1万吨
伊朗2131.9万吨
阿曼1586.7万吨
俄罗斯1524万吨
苏丹1259.9万吨
伊拉克1123.8万吨
哈萨克斯坦1005.4万吨
科威特983万吨
巴西804.7万吨

以下数据来自统计局
2010年全年原油产量达20301万吨,同比增长6.9%。

楼主你可以自己算算中东进口原油占国内进口原油比例是多少,是否占绝大部分,反正我是懒得算了

②可能你误会了,我同意人民币只要升值就比不升买石油便宜。但是如果参考美元指数的跌幅(地球主要货币买卖美元的价格),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及美元跌幅,就是故意低估人民币,故意制造通货膨胀。简单明了的例子我在39楼的回复:全世界主要国家都认为美元注水,应该贬值4%(美指跌了4%),人民币才对美元升了3.7%,而且这3.7%还大幅宣传是被“逼迫”的,言下之人民币从来就没打算兑美元升值。这好比美国拉着一帮人打算跳屎坑,屎坑就在前方4米处,其他国家都不干,美国前进的同时其他人往后退了平均4米,人民币在包括美国的“逼迫”下才退了3.7米(平均来看拖了不打算跳屎坑人的后腿),就这样竟然还有人觉得3.7米已经很出色了,叫我想起来了一个成语,五十步笑百步。
不过平心而论这3.7和4真的没多大差别,可以算人民币没有故意贬值,只是拿这个数字举例子说明人民币和美元升值对国内进口价格的影响。

③绝对确信:价格和成本没有任何关系。
举个比较火的例子,据说菜农投资了几万块钱,而菜几分钱都卖不出去,城市中买到的确是几块钱的高价菜。首先菜农肯定亏本了,他投入的成本并没有对卖出的菜价构成支持,然后想吃菜的人必须花几十倍的价钱买菜,几分钱的成本(加上运费可能会上涨不少)也没有使他们吃到便宜菜。另外一条新闻说北京一楼盘成本4W卖30W,这是为什么?连楼主自己都说了垄#断是暴利的根源,垄#断的本质是就是人为制造供需不平衡,然后买的比卖的多,都不用卖东西的开口,想买的人自己主动涨价抢购。国内无论卖楼的、行医、教学生的都是不愁没有需求,所以这些行业价格一直格外嚣张,但是你对他们有办法吗?成本对他们的售价没有任何影响。

再举个例子,很多搞技术的,包括几年前的我,都认为经销商太黑了,所有的辛苦工作都是我们,最后竟然没有一个二道贩子赚的一半多?因为你没有了解价格的本质,扎在自己的围城里想不明白1W成本自己卖给经销商才1W5,而他转手就是3W。因为他控制需求,只要没有需求,你1W成本的产品价格等于0,当然拆了零件单卖这个另说。。。

对于强大的垄#断阶级,想制造价格上涨但是又遭到阻力时,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减少供应,比如前阵子的电荒。。。这样你立马乖乖接受涨价。比较残酷的例子是粮食,粮食价格在战乱时曾经涨到过不可思议的价格,涨价本身就是取得平衡的过程,通过饿死买不起粮食的需求来平衡供需,但是这本身触犯道德底线,所以食品价格对于Z#F是高压线。

最后说到汽油价格,现在的汽油价格接近8块钱肯定是合理的,因为大家去乖乖的去买了,无论你心中多么不爽,只要买了就代表认可这个价钱,这是供需博弈的结果。

(石油进口垄断实际在国内有很多其他版本,包括铁矿石、煤矿等等,但是这个不能谈,老规矩莫谈国事~~)

楼主:
哈哈,楼主果然是搞技术的。。。可惜我的一大爱好就是抬杠,对不住楼主了。。。哈哈

①中国原油进口量及其产地和国内原油产量非常好确定

以下消息来自海关总署统计数字:
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计进口原油2.393亿吨,同比增长17.51%。
沙特4464.2万吨
安哥3938.1万吨
伊朗2131.9万吨
阿曼1586.7万吨
俄罗斯1524万吨
苏丹1259.9万吨
伊拉克1123.8万吨
哈萨克斯坦1005.4万吨
科威特983万吨
巴西804.7万吨

以下数据来自统计局
2010年全年原油产量达20301万吨,同比增长6.9%。

楼主你可以自己算算中东进口原油占国内进口原油比例是多少,是否占绝大部分,反正我是懒得算了
-------------------------------
还是那句,我取某交易所的价格只是看个趋势,并非真能量化。
但从上面的进口国来看,我猜测,仅猜测,进口原油的价格远低于交易所的公开价格。如在苏丹买的价格,还有在两伊买的价格。还有
俄罗斯买的价格也不会高,因为原油质量不好,含硫很高。

②可能你误会了,我同意人民币只要升值就比不升买石油便宜。但是如果参考美元指数的跌幅(地球主要货币买卖美元的价格),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及美元跌幅,就是故意低估人民币,故意制造通货膨胀。简单明了的例子我在39楼的回复:全世界主要国家都认为美元注水,应该贬值4%(美指跌了4%),人民币才对美元升了3.7%,而且这3.7%还大幅宣传是被“逼迫”的,言下之人民币从来就没打算兑美元升值。这好比美国拉着一帮人打算跳屎坑,屎坑就在前方4米处,其他国家都不干,美国前进的同时其他人往后退了平均4米,人民币在包括美国的“逼迫”下才退了3.7米(平均来看拖了不打算跳屎坑人的后腿),就这样竟然还有人觉得3.7米已经很出色了,叫我想起来了一个成语,五十步笑百步。
不过平心而论这3.7和4真的没多大差别,可以算人民币没有故意贬值,只是拿这个数字举例子说明人民币和美元升值对国内进口价格的影响。
--------------------
呵,是少考虑了美元本身贬值这事实。但东西都以美元计价,我个人看不清楚是美元贬值带来价格身高,还是本身供需关系引起的价格升高。

③绝对确信:价格和成本没有任何关系。
举个比较火的例子,据说菜农投资了几万块钱,而菜几分钱都卖不出去,城市中买到的确是几块钱的高价菜。首先菜农肯定亏本了,他投入的成本并没有对卖出的菜价构成支持,然后想吃菜的人必须花几十倍的价钱买菜,几分钱的成本(加上运费可能会上涨不少)也没有使他们吃到便宜菜。另外一条新闻说北京一楼盘成本4W卖30W,这是为什么?连楼主自己都说了垄#断是暴利的根源,垄#断的本质是就是人为制造供需不平衡,然后买的比卖的多,都不用卖东西的开口,想买的人自己主动涨价抢购。国内无论卖楼的、行医、教学生的都是不愁没有需求,所以这些行业价格一直格外嚣张,但是你对他们有办法吗?成本对他们的售价没有任何影响。

再举个例子,很多搞技术的,包括几年前的我,都认为经销商太黑了,所有的辛苦工作都是我们,最后竟然没有一个二道贩子赚的一半多?因为你没有了解价格的本质,扎在自己的围城里想不明白1W成本自己卖给经销商才1W5,而他转手就是3W。因为他控制需求,只要没有需求,你1W成本的产品价格等于0,当然拆了零件单卖这个另说。。。

对于强大的垄#断阶级,想制造价格上涨但是又遭到阻力时,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减少供应,比如前阵子的电荒。。。这样你立马乖乖接受涨价。比较残酷的例子是粮食,粮食价格在战乱时曾经涨到过不可思议的价格,涨价本身就是取得平衡的过程,通过饿死买不起粮食的需求来平衡供需,但是这本身触犯道德底线,所以食品价格对于Z#F是高压线。

最后说到汽油价格,现在的汽油价格接近8块钱肯定是合理的,因为大家去乖乖的去买了,无论你心中多么不爽,只要买了就代表认可这个价钱,这是供需博弈的结果。

(石油进口垄断实际在国内有很多其他版本,包括铁矿石、煤矿等等,但是这个不能谈,老规矩莫谈国事~~)

我还是认为价格与价值(间接与成本)是有关系的。如果真正破除垄断,市场自由竞争充分,这个价格就更能与价值及成本关联起来。如国内的有色金属及水泥市场就很明显。
再者就是关于铁矿石,有其进口资格但名义上只有不到50家企业,比如五矿之类,但挂靠在五矿上面的有做铁矿石进口生意的可能超200家。其实竞争是很充分的。只是波动很大。风险也很大。
另外,正因为国内约十年前放开煤碳市场,导致其竞争充分,现在的价格才基本上就市场化。也导致电与煤的价格关系不合理而突显出来,导致电荒发生。需要改的是电厂与电网间的定价机制,而不是改煤价形成机制。

网友:
AVR芯片应该还算充分竞争吧,那么如何解释去年M88售价20+而现在8-呢,难道AVR的“间接成本”一年间下降的如此厉害?今年的人力运输各种成本都比去年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avr芯片应该还算充分竞争吧,那么如何解释去年m88售价20+而现在8-呢,难道avr的“间接成本”一年间下降的如此厉害?今年的人力运输各种成本都比去年高吧

AVR仅此一家别无它号,何来充分竞争?51那才叫充分竞争。

网友:
楼主的“间接与成本”我明白,无非是指给“有关部门”的香火钱。但是比如前阵子的抢#盐风波,盐是国家供给固定定价的,即这样只要买的人比卖的多,价格还是会上涨。如果粮食供给不足,那么就通过涨价让一部分人饿死来平衡供需,虽然说起来大家都不能接受,但是历史上已经发生很多很多次了。

    13亿国人总认为行#政管理的能力是无穷的,也就是垄#断的力量是无穷的,实际上比垄断力量更强大的是供需。最明显的例子是Z#F根本无法直接控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想操纵汇率在6.5必须通过入场平衡买盘和卖盘在6.5:1才行,也就是大家想要美元时给美元,想要人民币时给人民币,否则这个汇率就是名存实亡,统统在黑#市解决掉了。

    我想可能因为国内教育从来没有提及一点点经济常识,广大群众都是经济小白,才导致现在国内流氓横行,some one take off his trousers on CCAV,绝大部分观众竟然看的津津有味,觉得很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的“间接与成本”我明白,无非是指给“有关部门”的香火钱。但是比如前阵子的抢#盐风波,盐是国家供给固定定价的,即这样只要买的人比卖的多,价格还是会上涨。如果粮食供给不足,那么就通过涨价让一部分人饿死来平衡供需,虽然说起来大家都不能接受,但是历史上已经发生很多很多次了。
    13亿国人总认为行#政管理的能力是无穷的,也就是垄#断的力量是无穷的,实际上比垄断力量更强大的是供需。最明显的例子是z#f根本无法直接控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想操纵汇率在6.5必须通过入场平衡买盘和卖盘在6.5:1才行,也就是大家想要美元时给美元,想要人民币时给人民币,否则这个汇率就是名存实亡,统统在黑#市解决掉了。

    我想可能因为国内教育从来没有提及一点点经济常识,广大群众都是经济小白,才导致现在国内流氓横行,some one take off his trousers on cca......
你理解错了我说的“间接与成本”这几个字,抱歉,我写得不好。我的本意是物品的价值与成本有间接关系。而不是你说的黑钱。

我们的根本认识不同在于:你觉得供需决定一切,我认为充分竞争能极大弱化供需波动(如果竞争充分,需求旺的时候总有许多人想法设法供应产品,而需求弱的时候有许多人会主动退出,从而价格稳定得多,更靠近真实价值),从而解决了供需引起的价格波动。
你的认识里似乎没有看到竞争的力量。美国的军用航空发动机厉害,也不过只有两家主要供应商而已--PW与GE。为了防止垄断,防止一家把另一家搞垮,国防部要做的就是平衡定单与投入。
从历史上看,虽然PW与GE几十年来各有起伏,但从历史数据上看,两家有航发上得到的定单基本差不多。

米国国防部要开发一个机型,需要某指标发动机,PW与GE敢漫天要价或者两家私下协商一个价钱吗?答案是绝对不敢。而中国却是统一定价,几家坐到一起都是一家人,开个会就解决了分歧了。换句话说根本没有竞争。

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两家航发供应商都不是国家的亲儿子,他们有充分竞争,虽然总数只有两家。
中国从通信到石油,貌似有几家提供产品,但都是国家的儿子,只是排行不同。不过这两年通信业稍好点而已。

还有,先不要给人戴各种帽子。大家只是看法不同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该电路不正确,正确的是不带电阻而且二极管是理想的,绝无压降,并且电容应该再大些

网友:
个人认为物品的价值根本没有答案,这是市场定价机制最深奥之处,如果谁找到了固定的计算公式(哪怕是间接的),就能靠这个公式在市场上赚光全地球的钱。所以我从来不提价值这个词,按照现在的水平能只说成交价是供需博弈的结果。事实上个人感觉价值根本就是虚无缥缈的,跟人性有很大的关系,支撑人性的可能是以前的制造成本?也可能是预计未来供应的短缺或过剩?再或者预计该物品结算货币未来的升值或贬值?

同时我承认充分竞争能弱化供需波动(应该是供需波动预期),实际上咱们观点类似,无非你是强调广义我强调微观,根本没必要纠缠于几个字眼。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该电路不正确,正确的是不带电阻而且二极管是理想的,绝无压降,并且电容应该再大些

那个二极管与电阻才是形象之处:
国际油价有一点上升就会对国内产生影响,一旦达到阀值(而且是肖特基低压降呢)将直接连通。
国际有一点下降只有通过电阻缓慢影响,而二极管永不反向导通(除非国内动荡致使二极管反向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通信业,工信部还屡次发文禁止运营商降价营销呢,这叫“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要是工信部不限价,移动依托网络覆盖优势,再用价格战就可以轻松把联通灭了。在自由竞争的社会,这是没关系的,联通在失利之后就会努力上进,又或者不上进死掉后还是会有别人来填这个空缺的。
但在我朝,大家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倒闭是重大国有资产流失啊,所以这不行,太不和谐了,必须限价,禁止恶性竞争,几家的老总还得隔三岔五换着位置轮流坐,总不能老是一个人爽嘛。

网友:
都是牛人!看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