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解算部分算法完成,上个视频

楼主(2011-02-22):
飞控算法之姿态解算   效果视频

陀螺仪:LPR530AL+LPY530AL
加速度计:ADSL330
AD转换器:ADS8364
解算芯片:TMS320F28335
解算方法:卡尔曼滤波+四元数

PS:这东西折腾了好几个星期,现在终于有点眉目了,现在算法有点小BUG,等完善后会与大家讨论。

楼主:
全部浮点数计算

网友:
請教您幾個問題:方便的話回一下^_^b

1.您的DSP的速度是多少MIPS?然後姿態解算完花了多少時間?
2.卡曼的階數是?如果是兩階以上,誤差協方差的正交性喪失是怎樣解決的?
3.您的量測跟系統方程的量測噪訊跟激勵噪訊是定值嗎?
4.您的四元數每次update有規一化嗎?

5.最後您的東西有沒有拿到車上跑跑看?因為其實手晃沒啥用,到車上跑跑看就知道了。

您的影片中的yaw漂得怎會這樣快?我跟你也是用同樣的陀螺,530的表現很好的。靜止狀態下,yaw飄在10度以內。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楼主的视频,非常佩服。请问楼主,那虚拟仪表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教您幾個問題:方便的話回一下^_^b
1.您的dsp的速度是多少mips?然後姿態解算完花了多少時間?
2.卡曼的階數是?如果是兩階以上,誤差協方差的正交性喪失是怎樣解決的?
3.您的量測跟系統方程的量測噪訊跟激勵噪訊是定值嗎?
4.您的四元數每次update有規一化嗎?
5.最後您的東西有沒有拿到車上跑跑看?因為其實手晃沒啥用,到車上跑跑看就知道了。
您的影片中的yaw漂得怎會這樣快?我跟你也是用同樣的陀螺,530的表現很好的。靜止狀態下,yaw飄在10度以內。

我用的DSP是150MIPS的,姿态计算大概用时700微秒,核心算法里面还有2个RBF神经网络计算,3个PID计算,一共用1600微秒
卡尔曼的阶数是2阶的
高斯白噪声选取的是定值,是通过大量数据计算的结果
四元数算法不是每次都用到的,只有当加速度传感器矢量和大于某个数时候才会用到,每次启动四元数算法时都会重新初始化四元数

这个算法刚做好,还没有放到飞行器上去实验,我想完善下通讯部分在上飞机
我的YAW数据没有发送到显示屏上,屏幕上的YAW数据是为了实验屏幕效果的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了楼主的视频,非常佩服。请问楼主,那虚拟仪表是怎么实现的?

虚拟仪表是用了一个ARM9实现的,里面的软件是我一个同事写的,这里只是借用了一下

网友:
高级啊,我还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樓主的回答,這樣他的性能我大概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教您幾個問題:方便的話回一下^_^b
1.您的dsp的速度是多少mips?然後姿態解算完花了多少時間?
2.卡曼的階數是?如果是兩階以上,誤差協方差的正交性喪失是怎樣解決的?
3.您的量測跟系統方程的量測噪訊跟激勵噪訊是定值嗎?
4.您的四元數每次update有規一化嗎?
5.最後您的東西有沒有拿到車上跑跑看?因為其實手晃沒啥用,到車上跑跑看就知道了。
您的影片中的yaw漂得怎會這樣快?我跟你也是用同樣的陀螺,530的表現很好的。靜止狀態下,yaw飄在10度以內。
我用的dsp是150mips的,姿态计算大概用时700微秒,核心算法里面还有2个rbf神经网络计算,3个pid计算,一共用......

楼主您好,看到那个虚拟仪表硬件是友善之臂,请问是不是运行在WINCE或是其他什么操作系统里

楼主:
arm没有跑操作系统,在裸奔

网友:
希望樓主能推出續集,和您的想法。
這種東西拿光拿源碼沒用,作者的想法和思路才是比較重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
请问楼主,你的整个姿态测量系统在静止时(比如放在桌子上不动)的角度漂移时什么情况?
如果静置一分钟,整个姿态角随机游走最大有多少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
请问楼主,你的整个姿态测量系统在静止时(比如放在桌子上不动)的角度漂移时什么情况?
如果静置一分钟,整个姿态角随机游走最大有多少度?

系统静止时是没有角度漂移的,因为有加速度计和磁罗盘在不断校正陀螺仪的积分数值

网友(2011-04-30):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个说的不对。加速度传感器也有漂移,磁罗盘实际上也会有漂移。你可以测上个十几分钟,就大体知道了。还有就是你的四元数是矢量和大与某个数值才使用?这样你能跟新出正确的姿态阵么?姿态阵是每个时刻都需要更新的,就算不用四元数也会用欧拉角法,不如就用四元数。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同意

网友:
终于等到你有东西了

网友:
该同学非常严谨,希望有大作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1-07-07):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能否具体讲解下怎么来进行姿态结算的啊?为何不是每次都用四元素解算?加速度矢量和大于某个数值代表什么意义?

网友(2011-11-28):
唉~~卡尔曼滤波已经发展到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的地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