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不正常(有程序)

楼主(2011-02-22):
用51单片机控制1602显示,51单片机计数,在1602上显示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比如从00 到09显示正常,到显示10时,1就显示不出来了,计数到20是,十位就显示出来,个位就时有时无了,计数是正常的,在proteus上仿真也如此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00 P0
#define P01 P1
#define P02 P2
#define P03 P3

sbit naiyapass=P0^0;
sbit  zhishideng=P3^7;

uchar flag1,flag2,ID, num,m=0;
uint t=0;
//////////////////////////////////////
uchar code table[]="zong ji shu";
uchar code table1[]="count:";
unsigned char nu[5];

sbit lcden=P3^3;                 //shinengxinhao
sbit lcdrw=P3^4;                  //duxiexuanzeduan(H/L)         bixu di dianping 筿キ钡!!!!!!!!!!!
sbit lcdrs=P3^5;                 //shuju/mingling xuanzeduan(H/L)
/////////////////////////////////////
uchar number[10]={0x30,0x13,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void delay1ms(uint count)
  {
     uint i,a;
     for(i=0;i<count;i++)
       for(a=0;a<120;a++);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xie ming ling
{
        lcdrs=0;

        P1=com;
        delay1ms(10);
        lcden=1;
        delay1ms(10);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xie shu ju
{
        lcdrs=1;
         delay1ms(50);
        P1=date;
        delay1ms(50);
        lcden=1;
        delay1ms(50);
        lcden=0;
}
void init()                                                        //chushihua
{
        //dula=0;
        //wela=0;
        lcdrw=0;
           lcden=0;                                   //Τ礚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砞竚秨陪ボぃ陪ボ夹
        write_com(0x06);                  //糶才皐
        write_com(0x01);                  //陪ボ睲0计沮皐睲0
        }
void lcdxianshi()
{

    nu[0]=(t/1000)%10;       //HIGH
    nu[1]=(t/100)%10;
    nu[2]=(t/10)%10;
    nu[3]=(t/1)%10;                   //LOW

        write_com(0x80+0x46);

            for(num=0;num<4;num++)                                   //xianshi 5 wei
              {
                    write_data(number[nu[num]]);
              }
}
///////////////////////////

void main()
{
  P00=0xff;
  P01=0xff;
  P02=0xff;
  P03=0xff;

  flag1=0;
  flag2=0;
  cy=1;
  ID=0;

  t=0;
  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1ms(2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6;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1ms(20);
        }
   /////////////////////////////////////////////

          lcdxianshi();
while(1)
          {

           if(naiyapass==0)
             {

               ++t;
                   delay1ms(50);

                   lcdxianshi();
               delay1ms(50);

               if(t==20)
                 {
                       zhishideng=0;
                 }

               if(t>=25)
                 {
                       zhishideng=1;
                 }
                     if(t==35)
                 {
                   t=0;
                       do
                         {
                          ;
                         }while(naiyapass==0);
                                delay1ms(50);
                 }

     }        //if(naiyapass)

   }//while
}//main

网友:
应该是LCD驱动问题,每次写显示的数据时先写入DDRAM地址,保证地址跟屏的位置对应上!
你这样的程序很难帮你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