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 60M NAND 烧文件系统问题

楼主(2011-02-23):
我的板子是mini2440 ,支持的系统为6.2.13linux WindowsCE net5.0,  2M NOR FLASH 和64M NAND FLASH ,原装的系统被我不小心给擦掉啦,现在光盘也不知道哪里去啦,板子放那一两年没玩过,现在想拾起来玩玩,谁有这两个系统,官网的都是光盘,太大
另外想问一下,我看现在的mini2440(256M NAND)的装系统可以插U盘,请问我这个64M NAND FLASH的可以装可以插U盘这方面的系统吗?
还有如果我想扩大NAND的容量,是不是找一个相应引脚对应并且兼容的容量大的NAND FLASH就可以啦?

MSN:lucien.song@hotmail.com

网友:
64M的系统也可以使用优盘,软件都是通用的。

目前最新的bios(也就是supervivi)支持以下型号的Nand Flash,你可以自己更换:
‐ HY27US08121 韩国现代公司出品
‐ K9F1208 韩国三星公司出品
-  K9F1G08: 128M
‐ K9F2G08 : 256M
‐ K9F4G08: 512M
‐ K9K8G08: 1Gb

如果要更换为128M(包含)以上的型号,需要同时去掉mini2440背面的NR4, NR5这2个配置电阻,同时NOR Flash需要烧写Supervivi-128M的bios,你就可以使用最新的软件啦。

注意:你需要使用H-JTAG工具烧写supervivi到NOR Flash中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答,还有个问题,你现在手里只有管网上的大于64M的rootfs_qtopia_qt4.img(84M),没有找到手册中说到的rootfs_qtopia_qt64.img,我按手册烧系统到NAND FLASH中时,总是到这一步,BIOS里面就出现说文件系统太大,哪位有小于64M的文件系统文件吗

网友:
这么巧

我也是昨天刚翻腾出来

我连BIOS都烧不进去了

H-JTAG  找不到器件

SJF2440 好不容易装上,又找不到传说中的SJF2440_supervivi.BAT

你要什么,晚上帮你传,现在在单位不方便

楼主:
我要可以装在64M 的NAND FLASH的文件,你QQ或者MSN多少?我加你,晚上帮我传一下,顺便指导一下我,可以不?我是买回来就没有学过~~~

网友:
QQ已经加你,我敢保证我比你菜的多的多的多

楼主:
有点不相信,你积分都这么多啦,一定是个强人,你加的我QQ还是MSN?我好像在这个贴子里没有贴我的QQ,只贴了MSN,可我现在在上MSN,怎么没有见你加我?

楼主:
晕死,你都已经说过加我QQ啦,我还问你加的是MSN还是QQ。。。。。你在别的贴里看到我的QQ?

网友:
你资料里面有你的QQ~~~

楼主:
问您一个弱弱的问题,不要见笑,怎么看到别人的个个资料信息~~~

网友:
或许你还没有更换Nand Flash为更大,要在64M上使用新的文件系统,你可以制作rootfs_qtopia_qt4.img,方法如下:
1. 解压rootfs_qtopia_qt4-20100816.tar.gz,得到目录rootfs_qtopia_qt4,里面内容比较大,超过了64M,再按照下面的步骤做。
2. 要使用只包含qtopia-2.2.0的文件系统,可以删除里面的目录:rootfs_qtopia_qt4/usr/local/Trolltech
   #rm -rf rootfs_qtopia_qt4/usr/local/Trolltech
   然后使用mkyaffs2image工具制作烧写文件:
   #mkyaffs2image rootfs_qtopia_qt4 rootfs1.img
   这样,你就得到了rootfs1.img,它只包含qtopia-2.2.0系统,你可以使用supervivi的"y"命令把它烧写到nand中使用
3. 要使用只包含qt4的文件系统,可以删除里面的目录:/opt/Qtopia
   #rm -rf /opt/Qtopia
   并把启动脚本/etc/init.d/rcS倒数第3行改为:/bin/qt4 &
   这样启动的时候可以自动执行Qt4系统
   然后使用mkyaffs2image工具制作烧写文件:
   #mkyaffs2image rootfs_qtopia_qt4 rootfs2.img
   这样,你就得到了rootfs2.img,它只包含qt4系统,你可以使用supervivi的"y"命令把它烧写到nand中使用

如果你使用的是128M以上的nand flash,则需要使用mkyaffs2image-128M这个制作工具

网友:
楼上高人,剪裁系统了都~~~~

回楼主

点 资料  就看见了

【9楼】 songtao0728
积分:106
派别:
来自:china
问您一个弱弱的问题,不要见笑,怎么看到别人的个个资料信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相信自已,必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奶酪!

2011-02-23,15:10:16   资料  邮件  回复  引用回复   ↑↑   ↓↓           编辑  删除

                      资料

                      资料

楼主:
谢谢xyz.ouravr同志,我的NAND FLASH 还是 64M的,没有换,我晚上按您说的步聚做一下试试,还没有入门,很多都不懂,另外再问一句,在操作这些过程中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细节~

网友:
要使用H-JTAG更新bios,你或许会遇到NOR Flash型号无法识别的问题,其实最新的H-jtag软件已经支持了市面上绝大部分nor flash型号,你可以自己修改H-Flasher脚本,使用记事本打开光盘中的H-Flasher_SST39VF1601.hfc (老的光盘可能是其他名字),开头内容如下:
1 FLASH SECTION:
2 SST
3 SST39VF1601
4 MEMORY SECTION:
5 16
6 0x00000000
7 0x40000000
8 SCRIPT SECTION:
9 Setmem+32-Bit+0x53000000+0x00000000
10 Setmem+32-Bit+0x4A000008+0xFFFFFFFF
11 Setmem+32-Bit+0x4A00001C+0x000007FF

一般只需要改第2,3行就可以了
第2行表示flash厂家(可以在\Program Files\H-JTAG\FDevice目录中看到),比如AMD
第3行表示具体的flash型号,可以根据板子上的实际型号,找到它的烧写驱动名字,比如\Program Files\H-JTAG\FDevice\AMD\AM29LV160DB,并把这个名字填写到第3行,并保存

然后在H-Flasher中使用load命令,启用你编写制作的脚本就可以了。如果依然不行,你可以在H-flash的左侧列表自行选择多一些的类似型号试试,一般都可以烧写成功。

楼主:
我现在用H-JTAG烧写BOIS成功了,主要就是遇到那个文件系统的文件太大烧不进去,官网上都是大于64M的文件系统,另外问一句mkyaffs2image这个工具要在其它的开发环境里才能使用还是下载解压下来在PC机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
楼上所述可能正是我遇到的问题~~~~

我擦,果然是型号问题

膜拜下先,回家去验证~~~

网友:
xyz.ouravr  难道是闭关出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xyz.ouravr  难道是闭关出关了?

听16楼这么说,看来xyz.ouravr同志是这方面的高手呀,实乃我幸运呀~~遇到高人指点~~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路过.

楼主:
既然路过,那就“坐”下来歇歇脚,顺便给我指点一二,先谢过啦~~

网友:
折腾2440/2410请参考openmoko网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折腾2440/2410请参考openmoko网站。

手机的??

楼主:
我刚才也看了看,好像是手机方面的网站?20楼的同志是不是贴错啦?

网友:
从openmoko网站可以找到2410/2440关于uboot,kernel几乎所有的patch,这还不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寻找xyz.ouravr同志,有关mini2440方面的问题要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