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手册进行切换时钟到外部晶振不成功。。。帮忙看看。。。

楼主(2011-02-23):
按手册进行设置的,但是就是切换不到外部晶振:

芯片为MSP430G2211,环境为IAR5。20,晶振为10M;

手册:

手册 (原文件名:MSP430CLK.JPG)

#include<msp430g2211.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a;
  for(a=0xff;a>0;a--);
}

void IniSys(void)
{

  P1DIR = 0xFF; //  和P1配置输出
  P1OUT = 0xFF; //  P1置高

  __bic_SR_register(OSCOFF);  //  打开OSC
  BCSCTL1 = XTS + XT2OFF;     //  选择高频模式, 关闭XT2
  BCSCTL3 = LFXT1S1;          //  外部晶振: 3~16M

  while(IFG1 & OFIFG)
  {
    IFG1 &= ~OFIFG;           //  清除 OSCFault 标志
    delay( );
  }

  BCSCTL2 = SELM1 + SELM0;    //  将MCLK切换到LHXT1CLK

  P1OUT = 0x00;               //  P1置低
}
void main(void)
{
  IniSys( );

  while(1)
  {
    P1OUT = 0x00;
    P1OUT = 0xff;
  }
}

网友:
G2XXX。。。。楼主是自己玩玩嘛?那个板子有的人挺多,但是用的少。
很难找技术支持。
到ti的论坛上用E文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g2xxx。。。。楼主是自己玩玩嘛?那个板子有的人挺多,但是用的少。
很难找技术支持。
到ti的论坛上用e文问吧?

公司早请的DEMO板,配的是这个芯片!

现在知道了,GXXX的不支持外部HF,NND,浪费了N多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情一下。

网友(2012-01-10):
同样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