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神坛啊!!!快来救救我啊!

楼主(2011-02-23):
变频器要求模拟量0-10V输入,请教四方c300变频器参数具体怎么设置,外部该怎么接线?

要求列出具体参数啊!我之所以找参数找的天昏地暗,才来求助大家的,希望可以有高人能够帮到我!

网友:
谁的东西找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服说的含含糊糊,并且按照他说的参数调节,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
参考了一下网上下载的四方变频器说明。提供一点意见,不知能不能帮得上忙。
1.接线方面,VC脚接0~10V模拟量输入点(控制速度)。FWD点接一个开关量输入点(控制变频器起动停止,低电平时起动)。GND接公共脚。
2.参数设置方面,主要是功能代码“F0.1”这个参数要设成“4”(即外部电压信号)。另外“F0.0”可能要设成“0”(具体楼主可以试一试,反正不行的时候可以设回默值)。

3.其他就是你的电源输入UVW和输出RST,注意不要接错。

当然要确认你的控制电路能正常输出0~10V的模拟电压和一个开关量控制点,如果确认OK的话估计应该可以动起来,可以先试试。

网友:
更正:
变频器输入R S T、  输出U V W

网友:
变频器要求模拟量0-10V输入,请教四方c300变频器参数具体怎么设置,外部该怎么接线?

所有的变频器说明书对以上这几点都应该会有很清楚的描述,这是变频器最基本的东西,楼主仔细看手册吧,这种问题不用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