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几个关于MSP430的宏定义,可以基本实现位操作,仅支持IAR。

楼主(2011-02-23):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 File Name          : clock.h
* Author             : Wind snow Li.
* Version            : V1.0
* Date               : 2011-1-13
* Description        : The header file contains some clock macroinstruction.
********************************************************************************
*
*
*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CLOCK__H__
#define __CLOCK__H__

/* Includes ------------------------------------------------------------------*/
#include "data_typedef.h"

/* The following header files related to specific hardware MCU -------------- */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定义时钟的频率, 确定此项目中, MCLK的频率. */
#define SYSTEM_CLOCK    8000000

/* Flash模块操作频率 */
#define FLASH_FREQ      ( (u8)((( f32 )SYSTEM_CLOCK ) /350000 + 0.5 ) & 0x3F )

/* 利用本征函数来定义软件延时, 会降低移植性, 但是时间很准确, 且非常简单 */
/*延时uS*/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u32)((f32)SYSTEM_CLOCK / 1000000 * (x)))
/*延时mS*/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u32)((f32)SYSTEM_CLOCK / 1000 * (x)))
/*延时S*/
#define DELAY_S(x)      __delay_cycles((u32)((f32)SYSTEM_CLOCK * (x)))

/* Exported functions ------------------------------------------------------- */
/* ------------------ High layer function ----------------------------------- */

/* ------------------ Low layer function  ----------------------------------- */

#endif /* __CLOCK__H__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END OF FILE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 File Name          : data_typedef.h
* Author             : Wind snow Li.
* Version            : V1.0
* Date               : 2011-1-12 09:28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contains all the common data types.
********************************************************************************
*
* This file contains all the common data types.
* Try to use these to redefine the type, in order to make all the files style
* tends the unification.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DATA__TYPE__DEF__H__
#define __DATA__TYPE__DEF__H__

/* Includes ------------------------------------------------------------------*/

/* Exported types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typedef signed int  s16;
typedef signed char s8;

typedef volatile signed long vs32;
typedef volatile signed int vs16;
typedef volatile signed char vs8;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long const uc32;  /* Read Only */
typedef unsigned int const  uc16;  /* Read Only */
typedef unsigned char const uc8;   /* Read Only */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long vu32;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int  vu16;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u8;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long const vuc32;  /* Read Only */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int const  vuc16;  /* Read Only */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nst vuc8;   /* Read Only */

#ifndef BOOL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endif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typedef enum {ERROR = 0, SUCCESS = !ERROR} ErrorStatus;

typedef float f32;
typedef double d64;
typedef volatile BOOL vb;

#define U8_MAX     ( ( u8  )  255 )
#define S8_MAX     ( ( s8  )  127 )
#define S8_MIN     ( ( s8  )  -128 )
#define U16_MAX    ( ( u16 ) 65535u )
#define S16_MAX    ( ( s16 ) 32767 )
#define S16_MIN    ( ( s16 ) -32768 )
#define U32_MAX    ( ( u32 ) 4294967295uL )
#define S32_MAX    ( ( s32 ) 2147483647 )
#define S32_MIN    ( ( s32 ) 2147483648uL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 ------------------ High layer function ----------------------------------- */

/* ------------------ Low layer function  ----------------------------------- */

#endif /* __DATA__TYPE__DEF__H__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END OF FILE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 File Name          : header_file.h
* Author             : Wind snow Li.
* Version            : V1.0
* Date               : 2011-1-18
* Description        : The file automatic contains specific MCU header file.
********************************************************************************
*
*
*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HEADER__FILE__H__
#define __HEADER__FILE__H__

/* Includes ------------------------------------------------------------------*/
/* msp430x1xx family */
#if defined (__MSP430C111__) || defined (__MSP430C112__) \
|| defined (__MSP430E112__) || defined (__MSP430F110__) \
|| defined (__MSP430F112__)
#include "MSP430x11x.h"

#elif defined (__MSP430C1111__) || defined (__MSP430C1121__)  \
   || defined (__MSP430F1101__) || defined (__MSP430F1101A__) \
   || defined (__MSP430F1111__) || defined (__MSP430F1111A__) \
   || defined (__MSP430F1121__) || defined (__MSP430F1121A__)
#include "MSP430x11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122__) || defined (__MSP430F1132__)
#include "MSP430x11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222__) || defined (__MSP430F1232__)
#include "MSP430x12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C1331__) || defined (__MSP430C1351__)
#include "MSP430x13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33__) || defined (__MSP430F135__)
#include "MSP430x13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33__) || defined (__MSP430F135__)
#include "MSP430x13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471__) || defined (__MSP430F1481__) \
   || defined (__MSP430F1491__)
#include "MSP430x14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47__) || defined (__MSP430F148__) \
   || defined(__MSP430F149__)
#include "MSP430x14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55__) || defined (__MSP430F156__) \
   || defined(__MSP430F157__)
#include "MSP430x15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167__) || defined (__MSP430F168__) \
   || defined(__MSP430F169__)
#include "MSP430x16x.h"

/* msp430x2xx family */
#elif defined (__MSP430F2001__) || defined (__MSP430F2011__)
#include "MSP430x20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002__) || defined (__MSP430F2012__)
#include "MSP430x20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003__) || defined (__MSP430F2013__)
#include "MSP430x20x3.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101__) || defined (__MSP430F2111__) \
   || defined (__MSP430F2121__) || defined (__MSP430F2131__)
#include "MSP430x21x1.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102__) || defined (__MSP430F2112__) \
   || defined (__MSP430F2122__) || defined (__MSP430F2132__)
#include "msp430x21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232__) || defined (__MSP430F2252__) \
   || defined (__MSP430F2272__)
#include "MSP430x22x2.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234__) || defined (__MSP430F2354__) \
   || defined (__MSP430F2274__)
#include "MSP430x22x4.h"

#elif defined (__MSP430F2330__) || defined (__MSP430F2350__) \
   || defined (__MSP430F2370__)
#include "MSP430x23x0.h"

/* msp430x4xx family */
#elif defined (__MSP430C412__) || defined (__MSP430C413__)
#include "MSP430x41x.h"

#elif defined(__MSP430F412__) || defined(__MSP430F413__)
#include "MSP430x41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15__)
#include "MSP430x415.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17__)
#include "MSP430x417.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250__) || defined (__MSP430F4260__) \
   || defined(__MSP430F4270__)
#include "MSP430x42x0.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23__) || defined (__MSP430F425__) \
   || defined(__MSP430F427__)  || defined (__MSP430W423__) \
   || defined (__MSP430W425__) || defined(__MSP430W427__)
#include "MSP430x42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E423__) || defined (__MSP430FE425__) \
   || defined(__MSP430FE427__)
#include "MSP430xE42x.h"

#elif defined (__MSP430W423__) || defined (__MSP430W425__) \
   || defined(__MSP430W427__)
#include "MSP430xW42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35__) || defined (__MSP430F436__) \
   || defined(__MSP430F437__)  || defined (__MSP430G437__) \
   || defined (__MSP430G438__) || defined(__MSP430G439__)
#include "MSP430x43x.h"

#elif defined (__MSP430G437__) || defined (__MSP430G438__) \
   || defined(__MSP430G439__)
#include "MSP430xG43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447__) || defined (__MSP430F448__) \
   || defined(__MSP430F449__)
#include "MSP430x44x.h"

#elif defined (__MSP430FG4616__) || defined (__MSP430FG4617__) \
   || defined(__MSP430FG4618__) || defined(__MSP430FG4619__)
#include "MSP430xG46x.h"

#else
   #error "无法找到确切的头文件,重新核实"
#endif

/* The following header files related to specific hardware MCU -------------- */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 ------------------ High layer function ----------------------------------- */

/* ------------------ Low layer function  ----------------------------------- */

#endif /* __H__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END OF FILE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 File Name          : IOport.h
* Author             : Wind snow Li.
* Version            : V1.0
* Date               : 2011-1-18
* Description        : The header file contains some IO port macroinstruction.
********************************************************************************
*
*
*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IO__PORT__H__
#define __IO__PORT__H__

/* Includes ------------------------------------------------------------------*/

/* The following header files related to specific hardware MCU -------------- */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define _ADD_STR(a, b)              a##b
#define ADD_STR(a, b)               _ADD_STR(a, b)

/* PxIN */
#define _IO_PORT_IN(PORT)           (PORT##IN)
#define GPIO_READ_BITS(PORT, BIT)   ( (_IO_PORT_IN(PORT) & BIT) ? (SET):(RESET))
#define GOIO_READ_PORTS(PORT)       ( _IO_PORT_IN(PORT) )

/* PxOUT */
#define _IO_PORT_OUT(PORT)          (PORT##OUT)
#define GPIO_SET_BITS(PORT, BIT)    ( ( _IO_PORT_OUT(PORT) ) |= (BIT) )
#define GPIO_RESET_BITS(PORT, BIT)  ( ( _IO_PORT_OUT(PORT) ) &= ~(BIT) )

/* PxDIR */
#define _IO_PORT_DIR(PORT)          (PORT##DIR)
#define GPIO_OUTPUT_DIR(PORT, BIT)  ( ( _IO_PORT_DIR(PORT) ) |= (BIT) )
#define GPIO_INPUT_DIR(PORT, BIT)   ( ( _IO_PORT_DIR(PORT) ) &= ~(BIT) )

/* PxIE */
#define _IO_PORT_IE(PORT)           (PORT##IE)
#define GPIO_ENABLE_IRQ(PORT, BIT)  ( ( _IO_PORT_IE(PORT) ) |= (BIT) )
#define GPIO_DISABLE_IRQ(PORT, BIT) ( ( _IO_PORT_IE(PORT) ) &= ~(BIT) )

/* PxSEL */
#define _IO_PORT_SEL(PORT)          (PORT##SEL)
#define GPIO_PORT_FUNC(PORT, BIT)   ( ( _IO_PORT_SEL(PORT) ) |= (BIT) )
#define GPIO_MULTI_FUNC(PORT, BIT)  ( ( _IO_PORT_SEL(PORT) ) &= ~(BIT) )

/* Exported functions ------------------------------------------------------- */
/* ------------------ High layer function ----------------------------------- */
#define TEST_BIT(x)  ( GPIO_READ_BITS( ADD_STR(x, _PORT), ADD_STR(x, _BIT) ) )
#define SET_BIT(x)   ( GPIO_SET_BITS( ADD_STR(x, _PORT), ADD_STR(x, _BIT) ) )
#define CLR_BIT(x)   ( GPIO_RESET_BITS( ADD_STR(x, _PORT), ADD_STR(x, _BIT) ) )
#define BIT_OUT(x)   ( GPIO_OUTPUT_DIR( ADD_STR(x, _PORT), ADD_STR(x, _BIT) ) )
#define BIT_IN(x)    ( GPIO_INPUT_DIR( ADD_STR(x, _PORT), ADD_STR(x, _BIT) ) )
#define EINT_BIT(x)  ( GPIO_ENABLE_IRQ( ADD_STR(x, _PORT), ADD_STR(x, _BIT) ) )
#define DINT_BIT(x)  ( GPIO_DISABLE_IRQ( ADD_STR(x, _PORT), ADD_STR(x, _BIT) ) )
/* eg. */
/* #define HC165_SCLK_PORT       P1          // 使用的是P1口                  */
/* #define HC165_SCLK_BIT        BIT5        // BIT5位                        */
/* BIT_OUT( HC165_SCLK );                    // 简单,形象                     */

/* ------------------ Low layer function  ----------------------------------- */

#endif /* __IO__PORT__H__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END OF FILE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 File Name          : macro_math.h
* Author             : Wind snow Li.
* Version            : V1.0
* Date               : 2011-1-18
* Description        : The header file contains some math macroinstruction.
********************************************************************************
*
*
*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MACRO__MATH__H__
#define __MACRO__MATH__H__

/* Includes ------------------------------------------------------------------*/
#include "data_typedef.h"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得到指定地址上的一个字节*/
#define READ_U8( x )       ( *( (u8 *) (x) ) )
/*得到指定地址上的一个字*/
#define READ_U16( x )      (* ( (u16 *) (x) ) )
/*两个数的大者*/
#define MAX( x, y )        ( ((x) > (y)) ? (x) : (y) )
/*两个数的小者*/
#define MIN( x, y )        ( ((x) < (y)) ? (x) : (y) )
/* 求数组的个数 */
#define SIZE_OF_ARRAY(x)   (sizeof( (x) ) / sizeof( (x[0]) ) )
/* 求一个数的绝对值 */
#define ABS(x)             ( ((x) > 0) ?  (x) : ( -(x) ) )

/* Exported functions ------------------------------------------------------- */
/* ------------------ High layer function ----------------------------------- */

/* ------------------ Low layer function  ----------------------------------- */

#endif /* __MACRO__MATH__H__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END OF FILE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 Description   :
* Input         : - :
*
*                 - :
*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函数的注释

楼主:
/* H文件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 File Name          : .h
* Author             : Wind snow Li.
* Version            : V
* Date               :
* Description        : Header file for .c file.
********************************************************************************
*
*
*
*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H__
#define __H__

/* Includes ------------------------------------------------------------------*/

/* The following header files related to specific hardware MCU -------------- */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 ------------------ High layer function ----------------------------------- */

/* ------------------ Low layer function  ----------------------------------- */

#endif /* __H__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END OF FILE ***/

楼主:
/* C文件注释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 File Name          : .c
* Author             : Wind snow Li.
* Version            : V
* Date               :
* Description        : This file provides all the xxx( BKP firmware ) functions.
********************************************************************************
*
*
*
*
*
*******************************************************************************/

/* Includes ------------------------------------------------------------------*/

/* The following header files related to specific hardware MCU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constants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C) COPYRIGHT Wind Snow Team ************* END OF FILE ***/

网友:
#define _IO_PORT_OUT(PORT)          (PORT##OUT)
#define GPIO_SET_BITS(PORT, BIT)    ( ( _IO_PORT_OUT(PORT) ) |= (BIT) )
#define GPIO_RESET_BITS(PORT, BIT)  ( ( _IO_PORT_OUT(PORT) ) &= ~(BIT) )
-----------------------------------------------------------
这样的话,我要p4.2输出1的话,得这么写?
GPIO_SET_BITS(4, BIT1)。其实就是 GPIO_SET_BITS(4, 0x0002)这样是吗

网友:
楼主宏定义用的不错,可以借鉴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fine _io_port_out(port)          (port##out)
#define gpio_set_bits(port, bit)    ( ( _io_port_out(port) ) |= (bit) )
#define gpio_reset_bits(port, bit)  ( ( _io_port_out(port) ) &= ~(bit) )
-----------------------------------------------------------
这样的话,我要p4.2输出1的话,得这么写?
gpio_set_bits(4, bit1)。其实就是 gpio_set_bits(4, 0x0002)这样是吗

错,你没有仔细看帖子

/* eg. */
/* #define HC165_SCLK_PORT       P1          // 使用的是P1口                  */
/* #define HC165_SCLK_BIT        BIT5        // BIT5位                        */
/* BIT_OUT( HC165_SCLK );                    // 简单,形象                     */

BIT_IN( HC165_SCLK );

SET_BIT( HC165_SCLK );

CLR_BIT( HC165_SCLK );

if( TEST( HC165_SCLK ) == SET ) {};

1: 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基本上和别人的 #define HC595_SCLK_SET( )   P1OUT |= BIT5 可读性差不多

2:修改起来很简单,不像#define HC595_SCLK_SET( )   P1OUT |= BIT5 修改的地方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了啊。

网友:
在论坛上逛了两天 终于找到我要的了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define _ADD_STR(a, b)              a##b
这种宏定义是什么意思  a##b是什么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翻书,翻不到就放狗。

网友:
额。。。放狗之前翻了下书 明白是个连接符
#define _io_port_out(port,out) (port##out) 编译时将port 和out连接用
上面_io_port_out(p1,out)等效于P1OUT

#define _IO_PORT_SEL(PORT)          (PORT##SEL)  这条怎么理解?
难道是 _IO_PORT_SEL(P1)//等效于 P1SEL?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不过那个## 是连接符你是从哪个书找的啊 。
我是没找到,从楼主发的程序里推测出来可能是个连接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书上都有啊,不过用得不多而已。作用是在编译的时候将前后连接起来。

网友:
不错,看来真的是花了时间和心思的

网友(2011-07-02):
好帖子必须顶起来~~~~~~~~~

网友(2011-09-11):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