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做过GPRS数传系统的朋友:服务器部分是怎么架设的?

楼主(2011-02-23):
如题,我的意思不是写SOCKET,HTTP,FTP的代码和程序架构

而是,服务器放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问题要注意?

是在自己公司,用一台高性能的电脑做SERVER,拉一根网线(什么网线,VPN么?一条具备公网IP的网线),在自己公司,供电和网络状况能保证么?

现在的ZF,没准哪天就会拉闸限电……

还是送到一个托管的服务器公司?

网友:
一般是放到IDC机房,除非你公司非常大,拉专线,还要配发电机房,电池组等,费用不是一般公司能承受的

至于通信线路,要看你的选择的需要了,当然网内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