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怎样用充电器的康铜丝分流做信号,控制散热风扇的开和关呢?

楼主(2011-02-23):
我搞了一个TL494+13009 12-16V 0-20A可调的汽车蓄电池充电器,想做自动风扇控制,怎样用康铜丝分流做信号,控制散热风扇的开和关,就是说有电流时,风扇开启,电流为0时,散热风扇关闭。

网友:
次级地线上串入康铜丝 ,在经过运放同相放大后接到555的第5脚就可以了

若串在正极则需要差分放大

网友:
那就检测康铜丝两端的电压,或者用其他的电流检测芯片吧

楼主:
【1楼】 bbssr 、【2楼】 yangbiao8510 你好,是在次级地线上串入康铜丝,里面那个电流表的信号就是直接取康铜丝端的电压的。

楼主:
看来这里做开关电源充电器的很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