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串口通讯协议分析软件 X-Mon

楼主(2011-02-23):
X-Mon 串口监听工具

1. 功能
  通过利用两个串口,一个串口接收串口线上的Txd数据,一个串口接收串口线上的Rxd数据,从而获取到串口线的通讯数据
  同时,可以保存和导入监听记录,便于数据的整理和分析。
  针对大数据和响应速度作了优化。

2. 用途
  1> 串口错误诊断,比如监听 MCU - MCU 之间的数据,诊断MCU之间的通讯协议。
  2> 串口协议破_解, 通过监听 MCU - MCU 之间的数据,分析串口通讯协议

3. 技术指标
  1> 响应时间大约是50ms
  2> 数据记录测试过4096000条数据,程序运行流畅
  3> 字符间接收间隔60ms
  4> 认为线上的数据是半双工的,在Txd 串口正在收数据时,如果Rxd 串口也有数据,会中止Txd 串口接收,转为Rxd 串口接收。
   这样做的好处是半双工时,能够收到很完整的串口帧。缺点时,全双工时,帧不完全。

5. 已知BUG
 1> 由于QT的lazy模式,当打开大数据记录时,拖右边下拉滚动条,将会正式载入下面的数据,会有一定时间内程序无响应。
     测试载入4096000数据大约为1分钟。由于一般数据量不大,可能感觉不明显。

6. REPORT
  xiliho221 163 com (你懂的,空格1变为@,空格2变为.)

7. 软件为绿色软件,无任何限制。
个人免费
商用请邮件联系,跟公司申请一点小钱捐助一下应该不难的

8. 硬件电路比较简单,如果监控的是TTL电平的,用232将TTL tx,rx两根线都转成 232的 rx1,rx2
如果是 232电平的,tx,rx 直接接成 rx1,rx2

9. 软件及例子
X-Mon 主文件ourdev_617867EV10JG.zip(文件大小:4.83M) (原文件名:X-Mon.zip)

楼主:
另:log 记录为xml样式
data段为base64编码,未加密,适合第三方工具使用。

log样式为

        <item id="1">
            <type>WRITE</type>
            <time>07/21/2009 11:18:26.596</time>
            <data>QVRFMA0NCk9LDQo=</data>
        </item>
        <item id="2">
            <type>READ</type>
            <time>07/21/2009 11:18:26.627</time>
            <data>QVRFMA0=</data>
        </item>

网友:
先记录下,需要时再下来用,谢

楼主:
上传个屏幕截图 方便大家了解。

屏幕截图 (原文件名:screen.jpg)

网友:
不错的东东,感谢楼主~

楼主:
这个工具使用时需要PC机两个串口的支持
一个收 串口线上的 TX
一个收 串口线上的 RX
就是两个TTL-232的转换电路,用一个MAX232可以完成。
有时间的话,我把原理图画出来。

这个工具最大的用处是
1. 分析别人的串口协议,主要是嵌入式与嵌入式设备间的,用常规的串口监听工具捕获比较麻烦的。

2. 这个软件的log功能非常强大,可以长时间监听串口线上的数据,分析嵌入式设备通讯失败的原因。

这个软件最初的想法是用于监听单片机与无线模块之间的数据,用于提高通讯成功率。

网友:
怎么点击“start monitoring”没反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 New Session
且两个串口打开都成功,才会正式进入监听状态

网友:
虽然暂时用不到,但是LZ提供的工具很好。

网友:
这个比较强大

网友:
很好,很强大,分析协议的利器,这个软件早10年出生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这个工具调试吧,不占用串口的,不用另外连接线。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e/3000-2218_4-75156892.html?tag=mncol

如果要监听的串口数据不是连到PC的,这个软件就没有用了。

网友(2011-04-06):
楼主可以在win7下用吗?试了一下好像不行啊,xp兼容模式也不行

楼主:
我在win7 下是正常的。
1. win7  home basic x86
2. win7 ultimate x86

网友(2011-10-10):
前段时间发帖问过有否类是的软件,找了一大圈没找到,没想到lz这么快就出成果了,谢谢+mark

网友:
这样的软件应该是比较多了。

在google上搜 rs232 analyzer。

网友:
让我想起微软的一个官方免费串口监视程序Portmon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sysinternals/bb896644

网友:
可能有用

网友:
这类软件推荐AccessPort,用了很久了,很方便

网友:
一直用AccessPort

网友:


网友(2015-10-10):
监听利器!

网友:
好东西。要是数据包间隔时间可以调整就更好了。实际使用,发送和接收的数据,在时间上有重合的现象。不利于分析。接收到的数据包有时会分成两桢。

网友(2021-03-30):
log用什么打开方便,想查找data部分,看不到

网友:
这工具很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