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电源开关电路(MCU控制软件关机)

楼主(2011-02-23):
电路功能:
    该电路可以实现用一个按键开关机功能。

电路工作原理:
    开机:S1按键按下,VIN经R1、R2、D1、S1到GND,R1上的电压降使Q1导通,MCU系统上电初始化,KEYPWR引脚配置成输入,ON/OFF引脚输出高电平,使Q2导通,VIN经R1、R2、Q2到GND,R1上的电压降维持Q1导通,系统开机完毕,这时S1可以断开。
    关机:S1按下并保持几秒钟,这时KEYPWR为低电平,MCU检测到KEYPWR持续为低电平一定时间后,完成数据保存等关机准备后,ON/OFF引脚输出低电平,使Q2截止,当S1弹起后,R1上没有电压降,Q1截止,系统断电。

电路特点:
    1、关机状态不耗电;
    2、开机状态按键S1可作为一个独立按键使用;
    3、D1、D2隔离VIN与VCC,互不干扰;
    4、ON/OFF引脚可以接一个电源指示灯;
    5、可以实现定时关机功能。

扩展应用:
    慢速S1开关动作事件记数:S1开关动作一次,MCU系统就上电一次,在完成事件记数和处理后,自动关机。此种系统的功耗极低。

楼主:
为节省PCB面积,减少元器件数,D1、D2可以用一片BAS40-5代替,R3可用MCU内部上拉代替,VIN不高的情况下,R2也可以省略。

网友:
又有新电路了啊。呵呵

网友A:
关机状态按下S1多维持几秒,会不会产生逻辑冲突呢?

网友:
这种电路常用。

网友B:
我是想过,没想起来好用的,最后用4013了

网友:
搭车问下,手持设备上,几十到几百mA的电流,几V到十几V的电压。Q1最常用应该用哪个型号?

网友C:
我见过一个汽车上的功放电源板,没有用单片机,就是用三极管之类的基本元件实现的单键轻触式开关,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网友:
有一个问题,如果MCU死机,按键关机将失去作用,

能否设计成像PC那样长按后硬关机

网友:
这个单片机死机了就 OVER了

网友:
和lz的想法一样
这是我打算用在产品中的电路

网友:
未按S1给系统供电时,单片机IO是高阻态,Q2基极不需要下拉吗?

网友:
我用类似电路,MCU为C8051F020,当单片机引脚输出OFF时,不能实现关断的功能。现象为但引脚输出OFF后,系统断电100ms左右,马上又上电,请教下 许工我的电路问题出在哪?我的电路是R1=100K,R2未用,Q2为S8050,Q1为STS5PF30L。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机状态按下S1多维持几秒,会不会产生逻辑冲突呢?

可以通过检测按键是否释放来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未按s1给系统供电时,单片机io是高阻态,q2基极不需要下拉吗?

为了提高抗干扰性能,最好在Q2基极加一个下拉电阻。这样应该可以解决28楼的问题。

网友(2011-03-29):
先收藏再打标记

网友:
电路很好,我也用过差不多的电路,只不过在关机上使用了长时间无动作自动关机

网友:
常用和不常用的mark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thnaks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skyxjh 许工

楼主(2011-04-28):
再发一个双键电源开关电路

双键电源开关电路 (原文件名:双键电源开关电路.jpg)

网友:
单键电源开关

网友(2012-02-07):
有用到的

网友(2012-03-26):
在实验板上面试试看

网友:
电路不错,下载下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mark 单键电源开关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真的不错,收藏了先

网友(2012-05-24):
我要大大的mark 一下子.为了我.下次可以找到.oh yeah 我爱amork

网友(2012-11-21):
这电路好,很实用

网友(2012-12-28):
MARK,正好用到

网友(2013-02-20):
解决思路是:按键启动电路供电,同时用三极管保持通断。谢谢,终于解决了。

网友(2013-06-27):
以前用过这样的电路,Q1好像是BC817

网友:
再次标记,马上试用

网友:
一键开关机,mark。

网友:
mark 单键开关机

网友:
立刻打印

网友:
比较实用的电路

网友:
实用,有机会一定用上

网友:
已经使用了,效果不错。

网友:
不错的电路,用在电源控制上很方便

网友(2013-08-15):
多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发一个双键电源开关电路

这个电路不太实用吧,电压范围对应的阻值不太好弄,容性负载,不行,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震荡

网友:
MARK  电源开关

网友F:
谢谢楼主

我在楼主的电路上改进了下,

attach://133778.jpg

开机后,VCC3分压成0.8V让三极管导通,这样支持stm32复位时不会掉电,跳转到IAP, JLink下程序都不需要一直按电源键。

网友:
mark,挺好玩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未按s1给系统供电时,单片机io是高阻态,q2基极不需要下拉吗?
--------------- ...

那加多大的下拉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

我在楼主的电路上改进了下,

这样应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不太实用吧,电压范围对应的阻值不太好弄,容性负载,不行,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震荡 ...

容性负载得长按OFF按键才能正常关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加多大的下拉电阻呢?

用几K的下拉电阻就可以了,图上画的472就是4.7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性负载得长按OFF按键才能正常关断电源。

楼主可以帮忙看下这个帖子吗,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6910-1-1.html

网友:
做个标记,以后看

网友:
不知道这个电路长期的稳定性怎样。

网友:
个人感觉原理基本都是这样,细节差别。

网友H:
LZ  请问R2是不是有点大,R1=10K R2=10K,MOS为PMOS,如果非低电平,它能完全导通么?

网友:
非常受用,不过元器件有点多。需要精简

楼主(2013-09-20):
引用 网友H:
LZ  请问R2是不是有点大,R1=10K R2=10K,MOS为PMOS,如果非低电平,它能完全导通么? ...

阻值根据自己的电路参数调整,不同电压用不同的阻值,只要满足PMOS管的开通电压要求就行。

网友:
非常好,保存了备用

网友(2013-11-21):
认真学习了呼呼

网友(2014-01-07):
mark,老帖子,常用

网友:
正在琢磨这个功能,万能的坛竟然已经有了,那收下慢慢研究。

网友:
正需要呢,真是万能的论坛呀。

网友(2014-02-08):
分立器件是比较难搞的。

网友:
这个电路真心不错哈,谢谢楼主了。

网友:
mark做个标记,

网友(2014-04-11):
引用 网友C:
我见过一个汽车上的功放电源板,没有用单片机,就是用三极管之类的基本元件实现的单键轻触式开关,不知道是 ...

D触发器

网友:
学习!准备在一个有低功耗要求的产品中试用。一节3.7V锂离子电池供电,请推荐Q1 型号,谢谢!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

网友:
非常好的电路,谢谢lz

网友(2014-07-09):
好东西!顺便标记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不错!

网友(2014-08-16):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过,没想起来好用的,最后用4013了

4013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mark!~~

网友(2014-10-10):
标记,单键电源开关电路(MCU控制软件关机)

网友:
好东西,一直觉得评论中全是精华

网友:
这个电路蛮实用。

网友:
不錯的電路,領教

网友:
mark,很好的线路,学习了。

网友:
  收藏此帖子备用!

网友:
MARK,以后用得着再来学习

网友:
值得mark下的!!!

网友(2014-11-21):
marik,单键电源开关电路

网友(2014-12-29):
用过类似的电路。MOS关断后还有个零点几V的电压,刚好我后面有个DCDC升压电路,没办法低功耗~。后来改用负载开关了,负载开关关断时候负载端有个MOS对地短路。

网友(2015-10-21):
有没有专用芯片做这种事?

网友:
还真有专用芯片

网友:
单键电源开关电路

网友(2016-02-22):
单键开关机。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状态按下S1多维持几秒,会不会产生逻辑冲突呢?

对啊。会不会开机之后,由于按键仍然接低电位,使得mcu检测到,又立马关机了。如果想实现楼主所说,这个按键时间长短,又是怎么控制的。感觉有问题。

网友(2016-11-13):
不错 一款产品上借鉴了一下

网友:
MARK,单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2018-04-04):
做个记号。谢谢!

网友(2018-05-21):
我的单按键开关机电路,使用单片机2个IO口,可以实现开关机,以及单个按键多个功能。

网友:
我的LDO版的单键开关机电路。适用于锂电池供电的便携设备,使用2个单片机IO口,可实现开关机和一个键多个功能。

网友(2018-10-30):
引用 楼主:
为节省PCB面积,减少元器件数,D1、D2可以用一片BAS40-5代替,R3可用MCU内部上拉代替,VIN不高的情况下,R2 ...

一直是这样用的

网友:
一键开关机电路,Mark

网友:
贴个在用的电路

网友:
收藏了。以后用

网友:
单键电源开关电路(MCU控制软件关机) 2011年的帖子

网友:
收藏,留着以后用,谢谢!

网友:
标记下  很有用!!!!!1

网友:
不错,做个记号,方便找到。

网友(2019-01-01):
电池供电应很好。标记一下。

网友(2022-12-04):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84422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0%E5%85%B3%E6%9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