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红外遥控器哪位大哥搞过啊?

楼主(2011-02-23):
小弟想做一个万能遥控器,用来遥控电视、空调、冰箱、热水器等家用电器。哪位大哥做过相关的东西,给小弟指点指点。包括发射电路、接收电路、编码、解码等。谢谢!

网友:
这个最简单,只要能用单片机收发红外管就行,外加键盘.

关于每个按键的编码:
1. 散弹打鸟型: 收集大量的编码, 比如"频道+",把每种遥控的频道+的编码都储存,每次按下按键把所有的编码挨个发送.总有一个会有用.
2. 有的放矢型: 就是先把要学习的遥控朝自己的万能遥控按,比如"频道+",然后接收并存储下编码,按键时再发送.

楼主:
不知道各个厂家的编码方式是否一样。
还有不同电器之间的红外编码估计也不一样,比如电视机的编码可能是一键一码,而空调的编码则肯定不是。

网友:
真正的万能遥控器应该是具有学习功能的,就是学习遥控器信号的脉宽和载波,然后再转发出去。被学习的遥控器可以随便编码,万能遥控器不必解码,只是转发而已,重要的是对载波的测量要准确。

网友:
空调的遥控码一般都比较长,如果EEPROM不够大的话,就要对遥控编码进行压缩,常用的压缩算法就是游程码,可以网上搜一下,资料还是很多的

网友:
编码方式  都是自己搞自己的吧

楼主:
上网看了一些资料,想做成能兼容好多电器的万能遥控器,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网友(2012-11-30):
做个遥控器需要哪些啊????

网友(2013-08-23):
这个万能遥控有意思

网友:
冰箱热水器也有遥控器么?是打算自己装个接收电路在里面?

网友:
高低电平计时..千万不要想着去解码